[网络] 拆个山寨随身wifi 越来越糊弄了,天线竟然焊到屏蔽罩上

楼主(2025-02-22):
两根天线直接焊大铁壳上可太顶了,比某国产品牌良心一点,拆过一个某国产品牌的路由器,有六个天线,但是四个都没线,是光杆,只有了两个是真天线,看起来加卡槽应该是可以的,web页面没有切卡选项了,F12审查元素看了一下,不是隐藏,是真没了,估计得刷固件了,要不就是把esim吹掉,然后飞线到卡槽上,没有折腾的价值,原样装回去退货

网友:
把没用的拆了还能缩小体积...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焊在屏蔽壳上

天线当地线用

网友:
就算改了,这玩意换卡也太麻烦了,还是自带电池的那种最省心

网友A:
这种肯定不是随身WiFi,要不就是所谓的信号增强器。

网友B:
随身WiFi一直在更新哈,不过越来越缩水

网友:
改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ASR的,可以把esim拆掉,然后并联飞线到卡槽,但是有控,看一下后台是半绿还是蓝色,貌似鸡头群里面有编程器固件

网友:
这是假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肯定不是随身WiFi,要不就是所谓的信号增强器。

包是随身wifi,我买过,只是有云控,不给你用外置卡,只能用eSIM,套餐又贵,网速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身WiFi一直在更新哈,不过越来越缩水

其实也有用料足的,只是价格贵,这种便宜的东西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不会太下本的

网友:
好的不便宜,

网友:
现在还有没有靠谱的随身WIFI?

网友:
只有一根天线是真的

网友:
多点天线好卖

网友:
越来越鸡肋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 紫光展锐 的方案,有极强的云控(目前无解),有的部分有后台管理页面,大部分都没有后台管理页面。

网友:
越来越缩水!

网友:
外观还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