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慢更,依葫芦画瓢解除部分型号LGA3647主板上大功率U限制

楼主(2025-02-22):
现在的3647CPU不知道有没有大船,反正感觉蛮多U已经挺便宜的;了

这几天在X站上偶遇一个外贴,可能也是国内改破的最初出处:
https://forums.servethehome.com/ ... -tdc-oem-cpu.38686/

又在X鱼偶遇一块外网已经提到改破成功的型号的板子,触成此帖
废话要多说
淘的板子虽然便宜[佰把块钱],型号为YPCB-00882-1P3 [浪潮英刃服务器NF5280 M5 的主板]
主板全貌

对比了其他品牌型号的主板
原本想要浪潮刀片服务器的,但是那块供电太拉跨了[后面有说到供电要求]
英业达的刀片又没有PCIE插槽,也放弃

看到这块板,先是被它的价格X,然后是看到还有3条PCIE插槽,就没有犹豫下单了
下面开始吐口水:
到手后一脸懵X
首先就是要吐超这块板的PCIE插槽,槽不是标准的PCIEX16  还多出一截 ,至少多出一条X8的长度来,一个扩展卡要卖100+,才可以插PCIE设备
其次是SATA接口也是要转接,8611转4SATA,这线要30,SATA电源线也要30
有非常规的NVME口,一条转接也要7,80
显卡电源线一条也是30
专用电源70
散热器40[而且不配风扇,不好用]

这么一堆下来,和买一块常规ATX服务器C621 主板差不多 了,而且这么一堆卖回来,还不能用,
开关线得改,风扇线得改,风扇扣具得改[不用原装散热器,用4铜管塔式]
而且没有网口,PCIE转接卡必买
行了,废话少说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首先,这个外楼主开发的程序只针对以下的电源管理芯片:TPS53679/PXE1610C/MP2955A   这3种
然后找到主板上的I2C-PWR接口,一般是3针的
这块板的在U0旁边有一个对接U0的PEX1610C,还有一个在桥旁边

又吐超一下,低端U虽然便宜,可是质量良莠不齐,我买的这颗亮机U 内存控制器可能有问题
搞了我好久,开始也是被浪潮的服务器维护手册  [维护手册在此]误导,单条内存只能插指定插槽
搞得硬是认不出,好在这板不过内存也可以亮一下,可以看到错误代码

后面一直从第一条巢换到U0的倒数第二条槽,点亮此板

我就想看看,没有改之前上高TDP的U会怎么样
上了一颗8124M后启动如下

SYS HAULT灯常亮,跑马FF,板直接不工作

换回亮机U ,点亮进入BIOS设置,然后放一边
待机状态的话,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的话刷不了

把MCP2221A接在I2C-PWR

笔记本装MCP2221A I2C TERMINAL ,按教程跑7位扫描00 到 7F地址位

但是我每次跑都不一样

然后也是最后,最重要的步骤,我也是卡在这里
打开外楼主的ICCMAX 程序从新扫描一遍10到7F 地址
这个我一直扫不到东西,奇怪了
有哪个小伙伴搞过的来吱一声
我这几天也抽空来更新进度

软件我就不发了,外论坛都可以下得到,就是要爬
--------------------------------------------------------------------------------------------------------------------------------------
最后的最后,再来吐一下论坛的扣元宝制度,几天不来,分都自动扣没了,最后只能打卡签到才能维持得了

多发帖是不可能多发帖的,这被子是不可能多发帖来维持这样

哎,先这样

+++++++++++++++++++++++++++++++++++++++++++++++++++++++++++++++++++++++++++++++++++
2月24日更新
今天继续摸索了一下
原来用TERMINAL程序7位扫描地址位后
在得出的结果找能写的地址位全部改一遍
改不了的程序会报PXE1610C NOT DETECTED

最好多写一遍,确保已经改好,
复写后会报ICCMAX ALREADY  255A -MOD  SKIPPED
改好后关机,换上高功率的U

搞定!!

楼下的提到机箱也是个大头问题
原2U空箱报价300,我TM~~~~
直接上工具挂板

网友:
代价太高了,还是老实买现成的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豆腐吃成肉价钱,及时止损就是赚

网友:
确实有时候白菜搞成肉价钱,内伤

网友:
自己改一改,心里就舒服了,好用就值。

网友:
哎 楼主这么一说 确实有点坑啊

网友:
板U守恒定理是没错的,性能价格功耗至少要舍弃一样,这主板除了内存槽较多其它没啥优势

网友:
这个坑不浅呵

网友:
这不好配机箱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

楼主:
前车之鉴,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