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多多买的桌面暖杯垫原来与拆机图不符就只退款了

楼主(2025-02-22):
多多买的桌面暖杯垫原来与拆机图不符就只退款了

拆机图的差评才是他发的,而反而不是高档点的,最后直接仅退款了。。

网友:
扔了吧

太差了

网友:
像是半波整流后加热的。

网友:
那个胶带贴的是加热丝么?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太简单了,成本很低,也不够安全

网友:
除了壳子塞上水泥配重和电池还有触摸开关再加个蛇管当个台灯底座(或者还可以再塞个无线充进去),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废物利用方案了

网友:
所以这是插上电就一直加热的?

网友:
是用杯子的重量压住微动开始加热?

网友A:
这开关不能自锁,怎么持续加热的

网友:
连个PTC都舍不得用?

网友:
电子垃圾,很危险

网友:
线路板很小的一块哦,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不能自锁,怎么持续加热的

这都看不出来?杯子压着不就是通了吗?

网友:
省料到极致了

网友:
太简单了,也不够安全!!!!!

网友:
这个就是电子垃圾,扔了吧。

网友:
越来越没底线了

网友:
简单到家了

网友:
太差了,扔了都别用,太不安全了。

网友:
啥都省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