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9XT2+SDUNCIAMC1TB开卡失败。

楼主(2025-02-22):
2259XT2+打磨片,就这个版本的还能自动识别到颗粒,但是开卡提示Flash Connectivitv Test fail(22)/(08.12)。
各种方法基本尝试了一边了,FlashDB文件夹中Flash.SET里面的ID也对的上。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估计这个颗粒就是开不出来吧?

网友A:
多些耐心,再换几个量产工具,总有能真正匹配的

网友B:
这个是颗粒有问题,里面有炸ce的
而且你不好奇,为啥按这个ID,一个ce是256G,总共8ce,实际容量是2T,为啥只开1T容量

手动屏蔽ce看看是哪个ce坏了,两颗芯片,每颗至少坏1个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些耐心,再换几个量产工具,总有能真正匹配的

够呛,毛子那里的全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颗粒有问题,里面有炸ce的
而且你不好奇,为啥按这个ID,一个ce是256G,总共8ce,实际容量是2T,为啥 ...

感谢老哥提醒,尝试只开一个CE,卡Reset Drive,最后一步,PASS不了

网友:
在FWTag.SET这个文件搜下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