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 win11睡眠唤醒显示登陆窗口缓慢

楼主(2025-02-22):
大家遇到过如标题说的情况没有,我的电脑在睡眠后,晃动鼠标屏幕点亮很快,但是屏幕点亮后,出现那个需要输入登陆密码的那个窗口非常慢,要等上几十秒才能出现输入密码的那个窗口,期间无论晃动鼠标或者敲击键盘都不行,不知道大家的电脑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因为很久没有用过win7了,忘了win7是不是也是这样。

屏幕唤醒很快但是登陆窗口出不来:

无论晃动鼠标还是敲击键盘,都要等个十几秒到几十秒不等的时间登陆窗口才出现:

网友A:
你的内存条是否低压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内存条是否低压版?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你是说机械硬盘反应慢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你这内存条组合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机械硬盘反应慢的缘故?

大多数莫名其妙的卡顿没反应都是在等待硬盘响应,程序问题cpu会比较高,内存问题会蓝屏啥的

网友:
我的也这样,但是我的是笔记本。用电池的时候会有这个现象,插电不会。怀疑是系统里面对硬件有性能限制,唤醒窗口需要大量资源导致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