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博大电动扳手PW2-48F

楼主(2025-02-22):
最近博大电动扳手总是启动不了,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只有20V。但是充电器的充电电压只有25V,估计里面电池是6s的,但是我实际拆开里面并不是6s的,是5s的。它的充电电压竟然显示是25V,简直是误人子弟,我想骂人了。
实际用万用表测试充电器的电压只有21.3V。
之前我不清楚还用充电器强行给它充到了23点几伏,把电池过充了。过了一晚上把电池拆开才知道。早上紧急就用航模充电器给他放电了。5s的电池应该是18.5V到21V。所以就给他放到18.5,然后再用他自己的电池给他充满。
但其实有个问题我不清楚电锤具体不工作的原因。嗯,推测一下,可能是电池总放在上面导致电锤里边的。电路板对电压不敏感了。我使用6s的电压,也就是25.2V。直接接到电池上,它是能工作的。之后我再用20V给电池接也是能转的。但之前我用万用表测试电池是20V。再插到电锤上,电锤连灯都不会亮。所以我推测原因就是电池插在电池上导致电锤的电路板上对电压检测不准了。

另外,我发现电动扳手不用的时候没把电池拆下来跑电了。那就拆开测量一下,是不是这样吧。果然是在不使用的情况下竟然有3mA的漏电电流。总之不用电池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薅下来。这个电池的电压显示也是能用的。我把电池给他放到19.2V左右,他就已经显示只有一格电了。

最后这个电锤有点奇怪,它有一个细牙的螺丝。其他的螺丝都是那种拧塑料的自攻的。这个螺丝挺讨厌的。很难拧进去。虽然他有一个位置需要拧到铝合金里面。但是这个位置使用自攻的螺丝也好拧很多。没办法,我这个要还牙了,我就给他找了一个。短一点的细牙螺丝。

网友A:
倒是把电池拆开看看呀

网友:
这玩意电量显示本来就不准,成本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把电池拆开看看呀

拆了。大佬

楼主:
换了一个螺丝。

楼主:
电量显示在电池有18.4V的时候还是显示有一格电的。

网友B:
卡尺不错,一看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不错,一看就比较好

谢谢大佬

楼主:
这种电池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
感觉还行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有刷的么?

网友:
楼主的工具好齐全呀

网友:
感觉还不错,多少入的

网友:
看起还新崭崭的哈

网友:
一看就比较好

网友:
好工具,相当不错。

网友C:
这个力度大不?能拆轮胎吗?

网友:
保护板有三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力度大不?能拆轮胎吗?

应该问题不大,我12V的都能拆轮胎,只是要多冲击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