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蒜蓉机亮红蓝灯不能启动,换多种电池无效,就差换电机了

楼主(2025-02-23):
小熊蒜蓉机,按键不启动了,按键后能看到电机轻微动一下,同时红灯亮一下,蓝灯亮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按也是一样。网上看到一个维修案例(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FM411D76P,贴个地址方便展示故障现象)跟我这个情况一样,他是直接换了电池就好了,我想换电池多简单,我也会,就找了个拆机三星电芯,居然故障依旧。原电池是个1300mah的18650P,注意到那个P,我想它可能是动力电池吧,重新找了个大红袍换上,没想到也不行,故障也一样。后来就在多多上前后买了3节新的东磁,3C、5C、10C都齐活了,都特喵的一样故障现象,红蓝一亮,谁也不爱,最终只有一个三星21700-30T成功起转,这个21700曾经是3串中的一员,康康家买的,放在12V的日立电钻上用,有次莫名其妙充完电就不转了,检查发现其中一节电压为0了,后来换了一组新电池就闲置了2个21700…扯远了,继续聊小熊。30T能让电机顺利转起来,钳表夹了下电流,4.6-5A的样子,3C完全够用啊,不知道为啥只有30T降得住它。隔着电机的孔看了下碳刷也还算厚实,就是接触面像是波浪形的(这个照片不好拍,又是打光又是摆POSE的),我平常也没玩过这类电机,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懂的兄弟来说说。我感觉下一步该换电机了,这电机是啥型号呢,猫店搜了下2740也没找着,不带铁圈直径27.4,带铁圈28.6,长度大约36,没拆下来不好量

楼主:
图上那两条黑色的东西,发现好几条,磁铁能吸,大概有接近半个圆弧的大小,电机外壳的铁圈上吸了好几个,这个是电机里面掉出来的吗

网友A:
电机单独接电池看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单独接电池看转不转……

不转,我感觉电流还是关键,但是把减速齿轮分离的话它要容易起转一些。我用5A的可调电源接过,偶尔能起转的时候转速是慢慢上升的,这个过程听得出来,如果用30T的话转速直接就拉起来了

网友:
碳刷粉末卡在铜片之间,用尖牙签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转,我感觉电流还是关键,但是把减速齿轮分离的话它要容易起转一些。我用5A的可调电源接过,偶尔能起转 ...

可能的电极碳刷有问题!

楼主:
那我把电机先拆了修修看,等我报告

网友B:
以前拆开过一个,齿轮箱里面都是塑料齿轮,用上一段时间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开过一个,齿轮箱里面都是塑料齿轮,用上一段时间会卡

我那个里面好像有金属齿轮,等拆电机的时候拍上来看

网友C:
这个蒜蓉机好用吗?和那种粉碎机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蒜蓉机好用吗?和那种粉碎机的有区别吗

比菜板上切蒜粒好用,尤其是吃火锅需要大量蒜粒的情况,真心省力。你买插电的吧,修这个查了些资料,好像充电款的故障率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菜板上切蒜粒好用,尤其是吃火锅需要大量蒜粒的情况,真心省力。你买插电的吧,修这个查了些资料,好像 ...

谢谢分享

楼主:
齿轮箱拆了,金属齿轮,大概检查了下齿轮没有断齿的情况,转子轴是D形的,拔齿轮的话还得买个拉马吗,大伙有其它简易办法没?

电机后盖不好打开,两个耳朵扣过去后形成U形倒钩,倒扣在后盖上,撬具使不上劲儿,一撬就滑,后来找了个细口的尖嘴钳利用钳口上的齿勉强挂住耳朵才撬开一点,代价当然就是耳朵基本上撬坏了,我想电机安装后反正能卡住后盖不至于松脱出来,耳朵坏就坏了吧

换向器看起来磨出沟槽了,摸起来并不明显,但是碳刷上的波浪很明显,网上看了下其它碳刷的图片,接触面好像都是平的不像这个是波浪,也不知道厂家就这么设计的还是啥原因造成的

打开后盖后还发现了那种细长铁屑,今天没拆转子,一共收集到3根,不知道转子和磁铁之间还有不有,用手转动转子没感觉到明显的阻力或发涩。去掉齿轮箱里的一个传动齿轮后单独接可调电源驱动电机,有时候可以起转有时候不能,不能转的时候电压拉低到1V(设置为4V),电流4.9A,能转起来的时候电流也是4.9A,电压没注意看

网上查卖家给的各种电机尺寸参数,跟我的对比,得出我这个电机是380型号,直径27.5mm,外壳连后盖一起长380mm,轴直径2.3mm,我这个是D形轴,还有的是螺纹轴,光轴,电机6块多,后盖2个4块多,打算都买回来,先换后盖,不行再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里面好像有金属齿轮,等拆电机的时候拍上来看

先掂一下重量,比较轻的基本上都是塑料的

网友(2025-05-28):
启动电流可不止几a。。。。

网友:
这种东东究竟是家用电器还是儿童玩具,迷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