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一个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2025-02-23):
上次本想着花最少的钱买个高压水枪,要求不高能冲冲电动车上泥巴。29元到手是再生塑料3节电池的充电器都省了,压力实在太小近距离喷手上仅轻微刺痛,后来第一次洗电动车喷了2可乐瓶水就空转不喷水了,我以为像以前那个坛友的偏心轴断了,拆开看了一下是金属齿轮的,泵体和柱塞是塑料,没发现哪里坏装起来试果然是好的莫名其妙的。既然齿轮是金属的那么经得起造了,电机标注12V的,不管它了有刷电机超压小问题。试了接19V笔记本电源喷水压力大多了!
遂萌生再换个4节电池或5节电池的电池包。(原电池盒质量太差,电池差,保护板是3串,升压充电,无法改装)多多上断断续续2.3~2.6元每支撸了15支东磁2600E,那个新时代的最差带J的容量也不足,放完电这个电压也低3V以下。宇推荐的容量够但是内阻大有20毫欧。中嘉的最好放完电还回升3.4v,本打算再撸替换那电压低的,没想到中嘉一起发来的2只,其中一只内阻18.9容量只有2000+,另一只就是正常的,关键是这两只电池编码还是连续的,我还特意找出几年不开的电脑联机放电看了容量曲线图,找店家扯了很久店家不认要我寄回去检测,我又寄不出电池,一气之下点了多多给我弹了好几次的仅退款。
扯远了,某宝买了个10节壳子,5节没必要(5节电池才11块壳子要15块),想着可以给小电动工具用,倍率应该够了,我8年前4并18650带电动车都可以呢,极空保护板看电流有20多A,那些15节20节的没必要吧电池都几斤了,除非给费电的电锤什么的用。虽然我没有电动工具,也可以把这电池当做充电宝(虽然最早十几年前做的充电宝还在,5V放电出来还有50瓦时)一看那种成品插在电动工具电池上的转换器要10几元,没必要啊,我内置一个mini560模块 输出5V就够了,2元多钱,不搞那些快充。
组装电池没什么说的,由于我每一只都进行了测试容量内阻并标注了,容量挑2600左右的,内阻挑最接近的组成一对,再点焊,焊接保护板线从负极一根一根最后正极,位置实在有限,降压模块只有电池两头有位置担心发热烤到电池,后来发现保护板下面很大的面积,就硅胶+热熔胶粘到保护板下面了,悬空的碰不到电池,再者mini560效率很高的几乎不发烫。位置有限没法用USB接口了,找到几个地方仅能放typeC,最后决定放在充电口旁边,这个位置美观又避免电池包拖一个尾巴折到线,电烙铁+锉刀开孔,硅胶螺丝固定。
mini560模块最高电压20V,5串电池21V了,超了好像会损坏,我几年前接19V就坏过一个,但是没完全坏造成待机有0.5瓦功耗。由于我没有充电器,打算用19V笔记本电源充电,这样也不会超压和过充了,然而事实残酷,保护板里面充电就串了2个ss36没有限流作用,我90瓦电源输入都一百多瓦了,看来充电还得串一个大功率电阻限流。后来我想到可以用18V太阳能板充电,由于线很长,那个一米板子最大太阳下也才4A多电流,况且平常还没那么多,而且太小能板开路电压22V,随着电压升高电流下降,用来充5串电池完美,还可充饱。其实我也考虑过加装被动均衡模块的,但是3元钱是4串,5串电池得2个模块,不划算。还有充电我考虑过用5V升压,但是也是太贵,奈何2元多的那个升压充电模块最高是4串电池。

弄好后试了一下装水枪上,由于电池是测试容量放电到2.5v的,总电压不到17V,喷水距离1米左右都感觉有后坐力,厕所角落里猫喝水的陶瓷饭碗上糊了一年多的污垢能冲掉,对准碗的边缘喷水能把碗喷的卡在角落里滴溜溜转,我没用手摸应该挺疼的。

网友:
type-c口开的不错。

网友:
有功夫。手也挺巧。看得出是有研究的人。就凭码了这么长的文字也得给一个赞!

网友:
楼主辛苦了,打那么多字。

网友:
文中好像有一处字写错了:”而且太能板开路电压22V,“应该为”而且太能板开路电压22V“吧

网友A:
过年前我也买了一套锂电洗车机花了28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年前我也买了一套锂电洗车机花了28块钱

好用么?水压水量怎么样?

网友:
用电池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么?水压水量怎么样?

电池电压19v喷水能够喷烂土豆皮,软一点的土豆也能喷烂,没敢用手测试,建议一步到位直接买多多上29元的单机,是合金齿轮和泵体的。我这个是塑料泵体。高压可能磨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么?水压水量怎么样?

.好使,水压挺大的,试了一下厕所里面的陈年老污渍都给喷干净了。

网友:
自己动手的乐趣,是购买成品体会不到的

网友:
6啊,动手能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