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5手机 电信无法开启VoLTE

楼主(2025-02-23):
1显示有信号,但无法打10000号和上网。
2 VOTLE是灰色,打不开。有方法解决?

更新问题:问在线客服说 volte功能没有开通,然后帮我开通。现在4G 有网络,能上网,但依旧不能打电。

还有信号弱,用流量远程控制手机不稳定,卡时常不在线(没有wifi好用)

网友:
记得需要拨一串号码就打开了

网友A:
去换新的sim卡试试,不挂到4G网络怎么可能开volte。。。
或者进开发者模式,然后网络类型选择仅4G。。。
电信sim卡没有印4G5G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B:
可能跟你所处的位置有关。信号只有2格,强度太低了。另外注意一下是否是4G及以上网络。不过,手机不让开通VLOTE就不要开通,而且即使能开通,对于一些性能不强的手机以及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最好也不要开通,否则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C:
你的信号没有角标。

全部参数与信息,最下面状态信息里,SIM卡状态进去,移动语音网络类型,和移动数据网络类型。

因为电信800兆重耕了,如果显示3G一下网络,可能是不能用了。。

如果显示3G一下,检查一下SIM卡背后的丝印,看看是不是纯3G的卡面,如果是估计需要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换新的sim卡试试,不挂到4G网络怎么可能开volte。。。
或者进开发者模式,然后网络类型选择仅4G。。。
电 ...

它不是兼容性不好的问题。电信800兆段退网重耕了,虽然这事2016年就宣布了,实际去年才强制要求完成。

然后一些进度等等,确实有反应慢的区域。。

它退网指的就是CDMA技术的全部。直接把兼容基站都拆掉了,所以认证自动升网和纯CDMA的卡都不能用了,前者是无法认证后升LTE模式,后者是完全不支持LTE。

网友D:
拨号界面输入下面串码就可以打开VOLTE

*#*#8658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拨号界面输入下面串码就可以打开VOLTE

你那是隐藏选项的编码。

楼主一图已经显示了VOLTE的选项了,没必要再输入去隐藏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你所处的位置有关。信号只有2格,强度太低了。另外注意一下是否是4G及以上网络。不过,手机不让开通V ...

楼主手机信号部分没有角标,搞不好就不是4G。。

如果是CDMA模式的卡,因为2024年底是强制退网完成节点。   为啥不能用了是因为基站拆除更新了,毕竟CDMA是单挂,如果兼容基站拆除更新,这个单挂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隐藏选项的编码。

楼主一图已经显示了VOLTE的选项了,没必要再输入去隐藏它 ...

我当初的红米4X一模一样的症状,用串码后这个选项会变成可选项,所以觉得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沒见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所在网络暂不支持此功能。换个支持的地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当初的红米4X一模一样的症状,用串码后这个选项会变成可选项,所以觉得应该差不多 ...

输入这个代码如果显示Volte carrier check was disabled,SIM卡信息里的VOLTE选项会显示出来。

如果显示Volte carrier check was enabled,VOLTE选项会隐藏。

网友:
这不是你手机的问题,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打电话去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换新的sim卡试试,不挂到4G网络怎么可能开volte。。。
或者进开发者模式,然后网络类型选择仅4G。。。
电 ...

卡4G的,去年换新了。因为不在家,所以叫家人操作的。

网友:
检测一下现在连接的是什么频段...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以前不能用的时候   是另一台机开了此功能后再换回原机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小灵通用在一个小米1上,今年也完蛋了,联通把2G网络给关了。
小米5,应该还能用一段时间,咨询运营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你所处的位置有关。信号只有2格,强度太低了。另外注意一下是否是4G及以上网络。不过,手机不让开通V ...

更新问题:问在线客服说 volte功能没有开通,然后帮我开通。现在4G 有网络,能上网,但依旧不能打电。

还有信号弱,用流量远程控制手机不稳定,卡时常不在线(没有wifi好用)

网友:
换个号码试试,如果还是这样说法是硬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没有角标。

全部参数与信息,最下面状态信息里,SIM卡状态进去,移动语音网络类型,和移动数据网 ...

更新问题:问在线客服说 volte功能没有开通,然后帮我开通。现在4G 有网络,能上网,但依旧不能打电。

还有信号弱,用流量远程控制手机不稳定,卡时常不在线(没有wifi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