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2(NGFF)/MSATA转SATA3 SSD固态硬盘转接卡 不支持NVME

楼主(2025-02-23):
M.2(NGFF)/MSATA转SATA3 SSD固态硬盘转接卡 不支持NVME

大家谁在用?

网友:
在用图一左面这个

网友:
过渡产品,要么换电脑,要么硬盘盒

网友:
M.2(NVME)转pcie才能发挥速度,并且老主板不支持,需要打补丁

网友A:
这种物理版型转接的板卡有很多形式,我用过至少四种,M.2 SATA转SATA、M.2 SATA转PCI-E、M.2 SATA转AHCI控制器转换卡、M.2 SATA转USB,其实都差不多,内置的话想节约空间就用M.2 SATA转PCI-E,想最大利用SATA硬盘位就用M.2 SATA转SATA

网友:
sata协议的没办法才买,硬盘也少,还是上nv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物理版型转接的板卡有很多形式,我用过至少四种,M.2 SATA转SATA、M.2 SATA转PCI-E、M.2 SATA转AHCI控 ...

转 PCI-e 的快不

网友A:
就是换了个形状,上面还有个SATA口你得连接到主板哈哈

网友:
本身就不支持

网友:
都是sata协议,只是换了一种接口而已

网友B:
俺用过 不过是单的 比如ngff转sata或者msata转sata

网友:
不支持NVME的很少用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
这些个转接都不加芯片,硬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用过 不过是单的 比如ngff转sata或者msata转sata

和直接 sata 固态硬盘一样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了个形状,上面还有个SATA口你得连接到主板哈哈

直接 cpu 会快点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 cpu 会快点把

NVME的走PCI-E总线,SATA只能走AHCI控制器

网友C:
现在办公机就是m.2 SATA协议的,用板子转接出sata口

网友:
外置硬盘盒用的场景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办公机就是m.2 SATA协议的,用板子转接出sata口

速度和之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直接 sata 固态硬盘一样速度吗

具体取决于你的固态
这就是端口不同 协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