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刚路边发现一块大艺21V6000mh锂电池

楼主(2025-02-23):
路边走过眼光嫖过就发现一块电池模样的东西睡在路边,赶快走到捡起就是一块电池,大艺锂电21V6000mh。

手中无工具无法拆,算了还是先捡着回去拆吧。

网友:
这明显进水了呀

网友:
最后拆成单节备用。

网友:
接口都锈成这样了,废弃很久了吧

网友:
雨淋了,里面电池完蛋估计

网友:
扔在那里很久了,锈蚀严重,估计废了

网友:
这成色基本就废了

网友:
看外壳的情况,可能电池无法使用扔弃的。

网友:
拆电池看看是否有能用的

网友:
估计只有电路板没事了

网友:
进水了,大概率废品了

网友:
还好外壳能用得上

网友A:
你看不到f吧。
48Vf,21v的电池
不过外壳还可与用下哈,又得买电芯和保护板了(或保护板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不到f吧。
48Vf,21v的电池
不过外壳还可与用下哈,又得买电芯和保护板了(或保护板接插件) ...

谢谢指正,没注意看小字,只注意到了大大的“48Ⅴ”旁边还有小字10-21V4.0Ah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没注意看小字,只注意到了大大的“48Ⅴ”旁边还有小字10-21V4.0Ah ...

48Vf6000mh,故意引人注意,实则与这两个数字毫无关系。

本来是21V4Ah的电池,印上48Vf6000mh,哗众取宠。

网友:
出土成色啊

网友B:
外壳容易坏,里面的锂电池可以拆下来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容易坏,里面的锂电池可以拆下来再利用

电芯大概率坏了。
我找电动工具店要了个15节的这款大艺A3口电池包,保护板5串保护IC烧了;接插口烧蚀;电芯只有2节有电压,13节都是0v充电不进了。

网友:
这是真大艺还是山寨的?正品会标48VF吗?

网友:
拆电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壳子也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