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owbox纳宝士NB-F1;朋友的千元电饭煲不亮了,零火线温度保险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3):
朋友说饭锅不亮了。
还以为排线问题,结果两个温度保险都不通,搜一下竟值千元~
2023年出品,温度保险全断,设计不合理吗?

网友:
烧保险通常有短路,先测量线路是不是有短路吧,有时也会因为进水、蟑螂引起的。

网友:
哦,烧的是温度保险,那就是过热了,会不会是锅底的热敏电阻变值?

网友A:
没听过这牌子,但是看只有三级能效怎么可能要千元?这价格可以买虎牌或者象印了。

有个远房亲戚就是做这类小家电的,代理了几个小牌子,只做线下。因为大家现在都习惯上网比价,所以厂商也会在京东商城等平台上货,但是标价都非常高,你应该明白原因。

网友:
得配20元一斤的米吧,不然吃着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这牌子,但是看只有三级能效怎么可能要千元?这价格可以买虎牌或者象印了。

有个远房亲戚就是做这类小家电的,代理了几个小牌子, ...

抬价用的应该。。。。。
内胆白色漆算点儿特色,100元觉得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美的的更加实惠点

网友:
小众牌子居然卖出天价了

网友:
看这个成交量就知道这个标价专门用来给搜索比价的人看的,估计是专门做礼品之类的不透明价格类

网友:
这价格水分太多,哈哈哈

网友:
无成交量的,标这种价格想想也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个价格先不说买松下、象印、虎牌……,哪怕买个美的都比这种货色强百倍

网友:
这是过热保护烧断了保险,得换,手压锅中间那个测温圆块是否能正常回弹自如,再查锅中间有黄线的那两根红线与主板的是否有接触不良,测一下通否!

网友:
我觉得这做工200就不能再多了,网上那种都是虚标价的楼上说的原因是对的,我朋友做弱电的,有的甲方喜欢网络比价,什么中关村太平洋,网络报价比我朋友公司报价高几千,本来报价也才7000的设备

网友:
温度保险烧断,应是温度过高所致,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
有加热组件这个就有几率坏,换新的又可以用了

网友:
没听过这个品牌,。少糖电饭煲,不会又是智商哪一类的功能?。。价格都这么高。。谢谢分享

网友:
一个非ih的发热盘电饭煲上千?

网友:
全是0人付款!

网友:
水太多了,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要把它修好,那才对得住它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