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R5B97网卡在win7下蓝牙不能用求指点

楼主(2025-02-23):
笔记本为美国大奶牛Gateway,2代i5,用的PCIE接口的AR5B97网卡,之前装了win10可以正常用蓝牙,现在换回win7,蓝牙不能用(驱动都是装好的).打开蓝牙开关后,等个5秒左右,蓝牙就出现叹号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大概率还是驱动的问题,换个驱动

网友:
要不就试试全功能PE,Win 10的,支持蓝牙的,能用就说明你WIN 7的驱动不对,或者驱动的安装顺序不对。不能用,可能还得安装一下win 10,然后在win十下面看看蓝牙好不好用,若好用,那说明还是win7那边驱动问题,不好用,可能硬件有问题了。
话说win 10可以安装在vhd里面,这样一个系统就是一个文件,不想要了就删了,挺干净利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