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神,分区时拔硬盘损坏,怎么修复

楼主(2025-02-23):
移动硬盘(1t英特尔P660+硬盘盒)在win10系统的磁盘管理,压缩卷 多分出一个区,此时卡住了,等了一会直接把移动硬盘拔出,然后直接挂了。
现在认盘,分区表错误,数据错误。不能分区,不能重新格式化硬盘。
请教大神,数据不要,怎么让硬盘能够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25-2-26 11:51):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用了朋友们提供的方法,试过了,解决不了。
后来用这个分区软件Macrorit-Partition,把磁盘转换为只读,电脑直接显示硬盘和里...

楼主:
请各位大神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A:
直接接电脑DG扫描分区看看

网友B:
PE下用DiskGeniu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电脑DG扫描分区看看

可以扫面分区,能恢复全部文件,就是电脑里不行,不能格式化,更不能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下用DiskGenius 试试

试过了 还无用处,分区软件,写入软件等不能用。不能重新格式化,不能删除所有分区

网友C:
用DiskGenius 查找分区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 查找分区表错误。

显示有分区表

网友:
30分钟大法,再不行的话,一般消费者就没招了
送数据恢复或者拆贴别板子

网友:
这玩意好像又不能重新量产吧?

网友:
拿出来  放主板上  看看吧

运气好  或许能修复

网友:
P660是定制的63en主控加初代QLC颗粒,寿命及短,没有折腾意义,坏了直接扔掉

网友:
两个方法:一是到官网找找看有没有固件更新,有就刷一下。二是做一下SE全盘安全擦除,估计就好了

网友:
英特尔660是qlc颗粒吧,容易挂也正常

网友D:
搜索 pmagic 用它制作一个U盘工具启动后给SSD做安全擦除,具体百度有教程。

网友:
送数据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 pmagic 用它制作一个U盘工具启动后给SSD做安全擦除,具体百度有教程。

正在下载,试一下,谢谢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用了朋友们提供的方法,试过了,解决不了。
后来用这个分区软件Macrorit-Partition,把磁盘转换为只读,电脑直接显示硬盘和里面的内容,文件完全可以读取并复制,文件没有任何问题。
再次插拔连接电脑,依然提醒格式化,要读取还需要用Macrorit-Partition,把磁盘转换为只读。

网友:
固件损坏  重新量产   我不太懂  固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