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开机后迅速自动关机的电子秤

楼主(2025-02-23):
很久以前买的一个电子秤,用的次数不多,最近拿出来看,发现开机之后没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除非是一直按住开机键不放,它就能一直使用。
拆开看一看。

很简单,也是最通用的设计,搞不懂是哪里出问题了。
懒得修了,况且用砝码测了一下,四个角上也有一点点的误差。重新买一个算了,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个怎么校准,太简单 了

网友:
称黄金手饰的??还是其它用途??

网友:
好好找找,可能有虚焊

网友A:
这个怎么校准,

网友B:
修个毛!本来就是几秒不用自动关机!

网友:
记得好像是一个电容器漏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个毛!本来就是几秒不用自动关机!

对了。我觉得也是

网友:
大概率电容的问题

网友:
校个毛呀!放平后有个按键按一下,自动校准、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个毛!本来就是几秒不用自动关机!

但它宣称是60秒自动关机啊。
这个时间应该是写到程序里面了的,太快关机只要不影响称量就可以不用管它,影响了称量读数就丢了吧,现在这东西都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它宣称是60秒自动关机啊。
这个时间应该是写到程序里面了的,太快关机只要不影响称量就可以不用管它, ...

品牌、型号、参数不一样,自动关机时间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校准,

需要校准么?直接按去皮键不就行了

网友:
那就把开机键两根线引出来,装一个自锁按钮

网友:
9.9再买个新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还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呢

网友:
同款酷贝电子秤了,不过我是双电源设计的,内置锂电池+2节7号电池更好了

网友: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重新买一个,几块钱的东西,没资料不好修。

网友:
0.01克的分辩率。

网友:
不用修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