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刷风扇坏了是不是无法拆开,更别提维修了

楼主(2025-02-23):
有十个台达风扇,是串联工作,所以用了几年后,因为性能出现偏差,分压发生变化
10个风扇全都坏了。应该是正品台达的,设备是进口的。
单独加12V,有的电路非常低,有的几A,已经开始冒烟了,内部都有短路。

想着拆开看看,发现几乎无法拆开,定子线圈固定在黑色空心塑料圆柱体
而这个圆柱体和下面的黑色风扇框架是一体的,实在拆不开,
后来暴力撬开了,发现电路板上好多芯片都断了,也有一些芯片之前就烧坏了。
其实一个风扇也没多少钱,就是好奇想看看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这个风扇才多少钱,维修都是爱好

网友:
我也拆过,纯拆无修

网友:
看样子有胶水,加热之后试试看

网友:
修是可以,成本不划算。

网友A:
看坏哪里,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坏哪里,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的

有款结构业余情况是无法修的,因为结构设计就是防拆不像其他款有卡圈固定开口.

网友B:
对于新的可以做个专用拉马拉下定子/pcb板组件,旧的塑料硬化变脆,容易拉坏。

网友:
厂家的想法就是一次性的,不然厂家倒闭了

网友:
电子爱好者,就是喜欢折腾。

网友:
维修没价值,但维修有乐趣,修好了更有成就感。

网友:
就算拆开,扇叶平衡也破坏了,一次性的

网友:
都能自己修好了,厂家怎么生存?

网友:
拆开看才是论坛精神 勿谈价

网友:
设计的就不方便维修

网友C:
风扇串联使用,还是省成本的做法,看来外国货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串联使用,还是省成本的做法,看来外国货也这样~~

串联使用看起来还是不好的,因为有一个性能变差,就会影响到整体,最后10个全坏。
比如一个开路,所有风扇都不转,一个短路,其它的分压过高,很快也会都烧坏。

相对来说还是并联好一点,大不了每个风扇用一个小保险,开路一个影响不大。
短路的话,其它9个还能转

不过10个风扇并联电流比较大,就是电路设计要改一下,但是也不复杂,
原来10个串联是自耦变压器取电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新的可以做个专用拉马拉下定子/pcb板组件,旧的塑料硬化变脆,容易拉坏。 ...

看了好像是不行,定子线圈是绕在那个圆柱体组件上的,线圈又是焊接在线路板上的
估计是厂家先把电路板测试正常后装好,然后绕线再焊接,

这样如果逆向拆解就几乎没有办法。

只是好奇想维修看看
看起来难度太大,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使用看起来还是不好的,因为有一个性能变差,就会影响到整体,最后10个全坏。
比如一个开路,所有风 ...

就是为了省成本,给十个风扇供电的电源并不便宜。

网友:
这种风扇还是挺贵的,最好还是改成并联,加个电源,现在这种电源也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