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个比较少见的VARTA瓦尔塔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2-23):
大名顶顶的VARTA瓦尔塔电池也有充电器,这个让人比较意外,拆来看下这个吃灰多年的充电器是否有啥不同之处。
1、充电器正面,VARTA的标,可以充4节镍氢、镍镉电池5号和7号的电池,2节9伏电池。

2、充电器背面是铭牌,充电电流是AA电池160mA/2.8V,AAA电池是50mA/2..8V,9伏电池是16mA/9V。

3、充电器铭牌,型号VARTA-57039,MADE IN CHINA。

4、充电器内部电路,电路不复杂,采用变压器供电,芯片是HEF 4060,估计是定时充电方式。

5、电路板背面,没有啥东西。

6、充电器的插头,是欧标插头,没有转接头来用了只能拆解用不上了。

充电器拆完了,做工不算高级,也不算差,一般般吧,现在都是锂电的天下,也没有可以充电的镍氢电池,只能继续吃灰了

网友:
会不会是买电瓶的赠品

网友:
还以为是傻充瓶,没想到是工频牛加芯片的组合,算比较好的充电器了。

网友:
我家汽车用的都是瓦尔塔的电瓶。

网友:
好古老的充电器

网友:
按照以前的说法来说做工还算可以的,

网友:
居然还可以充9伏电池太难得了

网友:
我去 竟然还能充9V
不过这个大变压器还是蛮给力的

网友:
瓦尔塔电池品质很好

网友:
早期的产品成本都很高。

网友:
真本实料的充电器,可惜过时没处用了,还是欧标插头,只能当备件用了。

网友:
充电器不错的,线性的很少了

网友:
里面还有变压器。

网友A:
早期的产品变压器加上集成块,用料实在,焊点饱满,良心产品了,应该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欧标插头,放到现在都是很不错的,充镍氢电池和镍铬电池还可以哦。可以甩现在的镍氢电池充电器几条街,朋友,好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产品变压器加上集成块,用料实在,焊点饱满,良心产品了,应该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欧标插头,放到现 ...

可是没有合适可充的电池,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
4060是用来定时的吧?还带晶振。

网友:
这个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大三脚、变压器、控制IC,基本使不坏的充电器

网友:
能用,很耐用,就是慢点儿的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