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小灯芯片磨字

楼主(2025-02-23):
楼下捡到一个led小灯,充电后电池满电,充电指示灯也亮,直接连接负极到led所有灯珠都亮,应该是哪个磨字芯片的问题了吧,应该是按下后芯片可以控制灯珠亮的模式用的,不知道啥芯片还磨字。

网友:
这电路是手工画的吧

网友:
就是一mos管吧~

网友:
应该差不多,找一个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一个八脚的mos

网友:
短接微动开关试试

网友A:
不像mos管,1脚+,8脚-,4脚控制,5 6 7脚接负载,像专用芯片。

网友:
如果开关没问题的话可能是芯片击穿了,去掉电池,量一下芯片5 6 7脚对地电阻看是不是通了,通了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mos管,1脚+,8脚-,4脚控制,5 6 7脚接负载,像专用芯片。

仔细看看好像是芯片

网友:
难道是LED灯板上面的那种恒流芯片?但是没有限流电阻啊

网友:
感觉就是个MOS管了

网友:
这种灯长按调节亮度,短按开关

网友:
看看是否开关坏了,试一下。

网友:
精品国货都被你捡到了,赚翻了!!!

网友:
检查按钮开关,如果开关正常,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一次性写入OTP单片机,有的型号在底部焊盘,有的出厂没型号。刻字机去掉,重做涂层,卡尺看不出改动。

楼主:
那个按钮测试是好的,就那个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