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JMS580B 2.5寸硬盘盒 掉盘

楼主(2025-02-23):
JMS 580B 2.5寸硬盘盒 掉盘:
SSK "SSK HE-C335"硬盘盒

1,台式机运行正常,笔记本经常掉盘(c口、USB口都存在掉盘),大约半分钟显示硬件/软件中断。
2,每隔一段时间和电脑断连,然后自动认别重新连接,从断连到重连成功大约30秒到1分钟

目前用的原厂 固件 177.06.00.01。
但是听说 580B还有其他各种固件,比如  00.02.00.02、00.02.00.01、00.02.00.03、佳翼固件等,
目前没有收集到希望各位大佬能提供下。

各位大佬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笔记本c口、USB口电流不够.里面的硬盘工作电流过大也有关系,

网友B:
这种小众牌子,很多都是山寨货,质量不好

网友C:
你在这论坛搜索,就有580b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c口、USB口电流不够.里面的硬盘工作电流过大也有关系,

但是家里另一台笔记本 thinkpad L adm gen 使用U口、C口,复制、粘贴等操作都不会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这论坛搜索,就有580b固件

家元太少了  不够下载的

网友:
需要外部电源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大厂的intel原装MLC都会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众牌子,很多都是山寨货,质量不好

ssk还真不是小牌子 老牌了 比山寨强

网友:
我的SSK没有这个问题,可能供电飘忽

网友:
检查下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不足就容易掉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sk还真不是小牌子 老牌了 比山寨强

时间长而已,从质量上来看,妥妥的山寨货,现在很多SSK产品质量堪忧,所有才有了后来的绿联等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而已,从质量上来看,妥妥的山寨货,现在很多SSK产品质量堪忧,所有才有了后来的绿联等厂家 ...

确实不如以前了 以前ssk黑鹰系列硬盘盒特火 一整块大电路板磨砂金属壳  做工也不错 现在不行了 都学会偷工减料

网友E:
JMS580b固件好些了,JEYI有放出的固件 毛子站上也有google也能搜到

网友:
也不排除和某些固态兼容问题,我的优越者jms578和某个固态分区时就卡死(奥睿科jms578就正常,2个刷的相同固件);和某个硬盘复制写入偶尔有速度0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JMS580b固件好些了,JEYI有放出的固件 毛子站上也有google也能搜到

JMS580B  JEYI的是 00.01.00.03

目前不知道 JMS580B_177.06.00.01 、JMS580B_00.01.00.03、JMS580B_00.02.00.01、JMS580B_00.02.00.03 这几个版本的具体区别、稳定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JMS580b固件好些了,JEYI有放出的固件 毛子站上也有google也能搜到

比如  00.02.00.02、00.02.00.01、00.02.00.03 哪个版本稳定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压低了
笔记本的USB口电流输出能力可比不上台式机

网友:
我怎么第一反应是电压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