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存储数据时,为什么这两个非常慢

楼主(2025-02-23):
存储数据时,为什么这两个非常慢

当拷贝数据时候,以及移动数据到另外一个文件夹
这两个数据非常慢,
这是什么道理?

其他的文件都是七八十兆每秒,到这两个文件,就特别慢。

网友A:
“这两个“是哪两个?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哪两个?

上面的这两个文件,其他文件都飞快,就是这两个,八度空间和外域DSD,奇怪的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这两个文件,其他文件都飞快,就是这两个,八度空间和外域DSD,奇怪的慢 ...

”这两个文件“是啥,毕竟只能看到文字...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单个大文件?

网友B:
这两个文件所在的数据区有坏块或坏道。

网友:
看来硬盘也不喜欢周杰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文件所在的数据区有坏块或坏道。

我所有的其他硬盘,或者移动硬盘,拷贝到这两个文件,就是特别慢。

网友:
这是读取源文件慢吧~

网友C:
都是大块的文件,说明读取的硬盘或者写入的硬盘那部分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大块的文件,说明读取的硬盘或者写入的硬盘那部分不行了,

十几小时都没有剪切拷贝成功。
无论换什么载体都是这样

网友:
检查你的盘,估计是要挂了

网友:
我不理解,移动个文件,还要第三方软件?

网友D:
这两个文件夹  放在什么物理磁盘上?

和其他  文件夹  同一个磁盘吗?

网友:
这两个文件估计是个懒鬼,平时就不喜欢运动,一动就摆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文件夹  放在什么物理磁盘上?

和其他  文件夹  同一个磁盘吗?

在同一个硬盘里。我这个硬盘是专门拷贝音乐素材。有2T。
凡是移动文件到另一个文件夹,和硬盘载体每有关系。
就是这两个音乐文件,会拷贝十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拷贝完成,最慢到几K。
还有我这个是国产电脑
统信UOSV20E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同一个硬盘里。我这个硬盘是专门拷贝音乐素材。有2T。
凡是移动文件到另一个文件夹,和硬盘载体每有关 ...

linux 啊,怪不得界面是那样的。我还以为用的是第三方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