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电源能用作车载充气泵的电源吗

楼主(2025-02-23):
闲置一个笔记本电源,输出19v 2.64A,车载充气泵是12v,需要经常给家里的几个电动车充气,每次充气需要将电动车骑到轿车跟前,插上点烟器接口再给电动车充气,所以想着能不能用这个笔记本电源给这个车载充气泵用,插在220v市电上,省去每次要骑到轿车跟前才能充气的麻烦,不知道一个19v一个12v可以不可以这样直接用。

网友:
建议找个合适的12V电源

网友:
不可以这样直接用。有那种DC-DC转换模块,选择一个宽电源输入12V输出的就行。

网友:
不懂,不过电压差这么多,我觉得不保险...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电流不够,这种充气泵功率很大的

网友:
先不说电压问题,笔记本电源功率太小了压根带不动,充气泵工作的时候估摸着得有8-10A的电流

网友:
要看你电源的功率,还有,需要转换一下变成12v才可以。

网友:
充气泵没有写12-24v的话,最好不要直接用。

网友:
混论坛的拿不出几个优质12V电源不合格

网友:
不可能行,光看电压更不行

网友:
气泵启动时候3倍左右的电流  那个ac dc可能撑不住就保护了

网友:
完全可以 ,里面就是个有刷电机,电机电压大一点就猛一点

网友:
至少12V10A以上电源,或者用个12V蓄电池就行,好怕是电动车上的旧电瓶也能使用的。

网友:
如果气泵里面只有一个电动机,没有其他控制电路,估计可以加一个PWM调速器降速用?

网友:
输出电流小了,带不动气泵。可以买一个或者做一个48-60V转12V的DC-DC降压,直接用电动车的电瓶带气泵。

网友:
先不说电源电压高那么多会不会搞坏电机,电机启动电流非常大,大概率电源会保护
我以前试过给550电机用,联想的19V65W电源,打嗝

网友:
笔记本电源电压高,电流小,不能带充气泵

网友:
笔记本电源得看功率吧,3A左右哪种应该不行

网友:
改一下电压,电流还能大点,或者改成调压的,慢慢加电压,应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