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生命在于折腾之------拆修志高煮蛋器

楼主(2025-02-23):
      同事送来两个小家电,一个养生壶不加热,通电老响,一个志高煮蛋器,加热不正常,加热8分钟,15分钟都可以,35分钟加热一半出现故障代码,,那个养生壶就基本秒了。老问题换换电容已经正常, 这个南海小电器煮蛋器,相对一般养生壶差不多,只是发热盘和温控器不知壶体,主板电路基本就和普通养生壶一样。针对这个加热到一定时间就出故障代码,可能是可控硅质量不行了。以前修过类似的小熊电器,时不时加热就停止,这可控硅型号为BTB08- 800 ,有绝缘漆包裹着几乎看不见型号了。贴片封装,没风枪很难拆, 拿出之前已经尘封的热风枪,调至350度,一秒完美拆下,在新可控硅引脚,主板位置轻轻涂上薄薄一层锡浆,风枪加热固定,。等一会温度散去,, 通电连续测试几次。35分钟,完美通过考验。。

焊点有点丑,不管了。锡浆挂得不均匀

换下的双向可控硅,用表测一点问题测不出来。是质量不行了。

除了做U盘 ,已经很久没用的小风枪,便宜好用。

楼主:
  发热盘和温控不在壶体,上面笔误了。。

网友:
金卡思,我买的二合一

网友A:
焊接的不太好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不太好看呀。

糊弄一下,没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糊弄一下,没做好

用936烙铁焊接效果更好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一针见血

网友:
这样的小电器玩具真的有用吗,,收藏占空间,,多功能锅不错

网友:
折腾是一种乐趣。

网友:
这个煮蛋器不错啊,我用的感觉都是温度开关的,电路都没有这么复杂,你这个比较智能了

网友:
这些小家电用用方便,坏了能修就休,不行换新

网友:
这玩意我居然还没回来用过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手艺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这话说的不错,不能折腾后人就废了

网友B:
拿出之前已经尘封的热风枪,调至350度,一秒完美拆下,你要不是tree new就是手误,应该是一分钟

网友:
找到闯祸的了。

网友:
我的煮蛋器只有个温度开关,你这个挺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出之前已经尘封的热风枪,调至350度,一秒完美拆下,你要不是tree new就是手误,应该是一分钟 ...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金卡思真能一秒拆下么??

网友:
分析精准,直接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