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不会写代码的老菜鸟,用deepseek折腾了几天程序,终于完成了一个小制作。

楼主(2025-02-23):
最近deepseek火得不行,就试下用它写代码。手上现成有STC8G1K08的单片机,有TM1637驱动的数码管,就折腾一个定时器吧,deepseek写出来的代码,不是显示问题就是按键不好用,反复让它修改,最后还简化要求,总算搞了一个基本能用的程序出来。下面是完整程序和使用方法:

1:上电显示"--:--",继电器关闭

2:短按模式键 → 显示"00:00"(冒号常亮),进入暂停模式

3:短按加键 → 分钟+1(如01:00),秒保持00

4:短按模式键 → 开始倒计时(冒号闪烁),继电器开启

5:再次短按模式键 → 暂停倒计时(冒号常亮),继电器关闭

6:倒计时结束 → 自动返回"--:--"初始状态

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DIO = P3^2;
sbit CLK = P3^3;
sbit KEY_MODE = P3^1;
sbit KEY_ADD = P3^0;
sbit RELAY = P5^4;

// TM1637命令定义
#define CMD_SET_DATA 0x40
#define CMD_SET_ADDR 0xC0
#define CMD_SET_DISPLAY 0x88

// 状态机定义
enum {MODE_IDLE, MODE_RUNNING, MODE_PAUSE};
u8 sysMode = MODE_IDLE;
bit colonBlink = 0;
u8 timeMinutes = 0, timeSeconds = 0;
u16 timerCount = 0;
u8 blinkCount = 0;

// 按键状态机
typedef struct {
    u8 cnt;
    u8 state;
} KeyState;
KeyState keyMode = {0, 0};
KeyState keyAdd = {0, 0};

// 数码管段码表(0-9,-,空格)
code u8 segTable[]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40,0x00 // 最后两位分别是'-'和空格
};

void delay_us(u8 us) {
    while (us--)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TM1637_Start() {
    DIO = 1; CLK = 1; delay_us(5);
    DIO = 0; CLK = 0; delay_us(5);
}

void TM1637_Stop() {
    CLK = 0; delay_us(5); DIO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DIO = 1; delay_us(5);
}

void TM1637_WriteByte(u8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CLK = 0; delay_us(5);
        DIO = (dat & 0x01);
        dat >>= 1;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
    CLK = 0;
                delay_us(2);
                CLK = 1;
                delay_us(2);
}

void displayTime() {
                unsigned char        i;
    u8 segData[4];
    u8 showColon = (blinkCount < 100) && colonBlink;

    // 根据模式显示内容
    if(sysMode == MODE_IDLE) {
        segData[0] = 0x40;  // '-'
        segData[1] = 0x40;
        segData[2] = 0x40 | (0<<7); // 固定冒号
        segData[3] = 0x40;
    } else {
        segData[0] = segTable[timeMinutes/10];
        segData[1] = segTable[timeMinutes%10]|((sysMode==MODE_RUNNING)?(showColon<<7):(1<<7));
        segData[2] = segTable[timeSeconds/10];
        segData[3] = segTable[timeSeconds%10];
    }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CMD_SET_DATA);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CMD_SET_ADDR);
    for(i=0; i<4; i++) TM1637_WriteByte(segData);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Byte(CMD_SET_DISPLAY | 0x02);
    TM1637_Stop();
}

void timer0Init() {
    AUXR |= 0x80; // 1T模式
    TMOD &= 0xF0;
    TL0 = 0xCD;    // 1ms@11.0592MHz
    TH0 = 0xD4;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keyProcess() {
    // 模式键处理
    if(!KEY_MODE) {
        if(++keyMode.cnt > 10) {
            keyMode.cnt = 10;
            if(keyMode.state == 0) {
                keyMode.state = 1;
                switch(sysMode) {
                    case MODE_IDLE: // 进入暂停模式(初始00:00)
                        sysMode = MODE_PAUSE;
                        timeMinutes = 0;
                        timeSeconds = 0;
                        colonBlink = 0;
                        RELAY = 0;
                        break;
                    case MODE_RUNNING: // 进入暂停
                        sysMode = MODE_PAUSE;
                        colonBlink = 0;
                        RELAY = 0;
                        break;
                    case MODE_PAUSE: // 开始运行
                        if(timeMinutes > 0 || timeSeconds > 0) {
                            sysMode = MODE_RUNNING;
                            colonBlink = 1;
                            RELAY = 1;
                        }
                        break;
                }
            }
        }
    } else {
        keyMode.cnt = 0;
        keyMode.state = 0;
    }

    // 加键处理(仅在暂停有效)
    if(!KEY_ADD && sysMode == MODE_PAUSE) {
        if(++keyAdd.cnt > 10) {
            keyAdd.cnt = 10;
            if(keyAdd.state == 0) {
                keyAdd.state = 1;
                if(timeMinutes < 59) {
                    timeMinutes++;
                    timeSeconds = 0; // 秒数始终重置为0
                }
            }
        }
    } else {
        keyAdd.cnt = 0;
        keyAdd.state = 0;
    }
}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20; P5M1 = 0x00;
    RELAY = 0;

    timer0Init();
    while(1) {
        displayTime();
        keyProcess();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imerCount++;
    blinkCount++;

    // 1ms时基处理
    if(timerCount >= 1000) { // 1秒
        timerCount = 0;
        if(sysMode == MODE_RUNNING) {
            if(timeSeconds == 0) {
                if(timeMinutes == 0) { // 倒计时结束
                    sysMode = MODE_IDLE;
                    colonBlink = 0;
                    RELAY = 0;
                } else {
                    timeMinutes--;
                    timeSeconds = 59;
                }
            } else {
                timeSeconds--;
            }
        }
    }

    // 冒号闪烁控制(0.5Hz)
    if(blinkCount >= 1000) blinkCount = 0;
}

对于会编程的人来说,这是小菜一碟。但只会玩玩硬件的人,就非常吃力了。目前程序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冒号闪烁得太快,程序也还有改进的地方,比如,长按加键快速增加,长按模式键切换到正计时状态,想玩的,让deepseek去折腾。@_@

网友A:
个人看法,DS顶多解决70%的问题。

网友:
不得不服deepseek之类人工智能帮我等普通人做了很多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网友B:
不知道DS抄的是谁的程序。

网友:
我也不会编程,想搞也得靠AI了

网友:
有时候AI也会出错吧

网友:
不错,我最近在做进销存,也是用deepseeke写的代码,出错的地方自己改,改完运行,出错再找deepseek改,最后让deepseek再检查,目前要没运行

网友:
新的编程方式

网友:
抖音里看到说另外一个AI工具做程序更好,不过是收费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目前这些AI能辅助编程,但是需要人去修改、调试,即使这样我也很满意了,至少不需要自己记忆那么多类和方法了。

网友:
知道怎么问才是最重要的,AI只能提供参考,重要的还是人,要知道整合AI的回答

网友:
我用Cursor写代码真的很好用,基本解决我80%工作量.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否需要先给DeepSeek提供具体的硬件电路图?至少电路图能用来确定单片机各引脚的接法和功能吧,不然给定的条件有点不足,DeepSeek该如何下手呢?还有按键不好用的问题,是不是没叫DeepSeek对按键进行消抖处理?(俺也不懂,瞎说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否需要先给DeepSeek提供具体的硬件电路图?至少电路图能用来确定单片机各引脚的接法和功能吧,不 ...

MCU可以直接用文字描述IO,类似于P32是IIO数据接口,P33是IIO时钟接口,这样让它写IIC通讯就能适配.按键消抖就更简洁了一句话,类似P31是KEY_MODE按键需要消除抖动.

网友:
还有Trae
boltnew更好,直接在网站上生成所有文件。
https://bolt.new/?rid=4u1c8l
能免费用到最新的Claude 3.7 Sonnet编程。

网友: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pins for TM1637
#define TM1637_CLK P1_0
#define TM1637_DIO P1_1

// Define pins for buttons
#define MODE_BTN P1_2
#define ADD_BTN P1_3

// Define relay pin
#define RELAY P1_4

// TM1637 commands
#define ADDR_AUTO 0x40
#define ADDR_FIXED 0x44
#define DISPLAY_ON 0x88
#define STARTADDR 0xC0

// Display state
#define STATE_INIT 0
#define STATE_PAUSE 1
#define STATE_COUNTDOWN 2

// Global variables
unsigned char currentState = STATE_INIT;
unsigned char minutes = 0;
unsigned char seconds = 0;
bit colonState = 1;
unsigned int timerCounter = 0;
bit buttonDebounce = 0;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TM1637_start(void);
void TM1637_stop(void);
void TM1637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digits, bit colon);
void display_init(void);
void display_time(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bit colon);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Main function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system
    P1M0 = 0x00;  // Set P1 as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P1M1 = 0x00;

    // Initialize relay (off)
    RELAY = 0;

    // Initialize display
    display_init();

    // Initialize timer
    init_timer0();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EA = 1;

    while(1)
    {
        check_buttons();

        // State machine
        switch(currentState)
        {
            case STATE_INIT:
                // Display "--:--"
                {
                    unsigned char digits[4] = {0x40, 0x40, 0x40, 0x40}; // Segments for "-"
                    TM1637_display(digits, 1);
                }
                break;

            case STATE_PAUSE:
                // Display time with colon on
                display_time(minutes, seconds, 1);
                break;

            case STATE_COUNTDOWN:
                // Display time with blinking colon
                display_time(minutes, seconds, colonState);
                break;
        }
    }
}

// Delay functio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s; i++)
        for(j = 0; j < 110; j++); // Adjust for STC8G at typical clock
}

// TM1637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void TM1637_start(void)
{
    TM1637_CLK = 1;
    TM1637_DIO = 1;
    delay_ms(1);
    TM1637_DIO = 0;
    delay_ms(1);
    TM1637_CLK = 0;
    delay_ms(1);
}

void TM1637_stop(void)
{
    TM1637_CLK = 0;
    delay_ms(1);
    TM1637_DIO = 0;
    delay_ms(1);
    TM1637_CLK = 1;
    delay_ms(1);
    TM1637_DIO = 1;
    delay_ms(1);
}

void TM1637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TM1637_CLK = 0;
        delay_ms(1);

        if(b & 0x01)
            TM1637_DIO = 1;
        else
            TM1637_DIO = 0;

        delay_ms(1);
        TM1637_CLK = 1;
        delay_ms(1);
        b >>= 1;
    }

    // Wait for ACK
    TM1637_CLK = 0;
    TM1637_DIO = 1;
    delay_ms(1);
    TM1637_CLK = 1;
    delay_ms(1);

    // Read ACK (not used)
    TM1637_CLK = 0;
    delay_ms(1);
}

// Display functions
void TM1637_display(unsigned char* digits, bit colo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gData[4];

    // Segment data for 0-9
    unsigned char digitToSegment[]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 Convert digits to segment data
    for(i = 0; i < 4; i++)
    {
        if(digits[i] <= 9)
            segData[i] = digitToSegment[digits[i]];
        else
            segData[i] = digits[i]; // Direct segment data
    }

    // Add colon if needed (on digit 1)
    if(colon)
        segData[1] |= 0x80;

    // Send data to display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_byte(ADDR_AUTO);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_byte(STARTADDR);

    for(i = 0; i < 4; i++)
        TM1637_write_byte(segData[i]);

    TM1637_stop();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_byte(DISPLAY_ON);
    TM1637_stop();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Initialize display
    TM1637_start();
    TM1637_write_byte(DISPLAY_ON);
    TM1637_stop();

    // Display "--:--"
    unsigned char digits[4] = {0x40, 0x40, 0x40, 0x40}; // Segments for "-"
    TM1637_display(digits, 1);
}

void display_time(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bit colon)
{
    unsigned char digits[4];

    // Convert minutes and seconds to digits
    digits[0] = min / 10;
    digits[1] = min % 10;
    digits[2] = sec / 10;
    digits[3] = sec % 10;

    TM1637_display(digits, colon);
}

// Timer initialization
void init_timer0(void)
{
    // Configure Timer0 for 10ms interrupts
    TMOD &= 0xF0;    // Clear Timer0 mode bits
    TMOD |= 0x01;    // Set Timer0 to mode 1 (16-bit timer)
    TH0 = 0xDC;      // Initial value for 10ms at 11.0592MHz
    TL0 = 0x00;
    TR0 = 1;         // Start Timer0
    ET0 = 1;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 Button handling
void check_buttons(void)
{
    // Debounce protection
    if(buttonDebounce)
        return;

    // Check mode button
    if(MODE_BTN == 0)
    {
        delay_ms(20);  // Debounce
        if(MODE_BTN == 0)
        {
            buttonDebounce = 1;

            switch(currentState)
            {
                case STATE_INIT:
                    // Change to pause state
                    currentState = STATE_PAUSE;
                    minutes = 0;
                    seconds = 0;
                    break;

                case STATE_PAUSE:
                    // Start countdown
                    currentState = STATE_COUNTDOWN;
                    RELAY = 1;  // Turn on relay
                    break;

                case STATE_COUNTDOWN:
                    // Pause countdown
                    currentState = STATE_PAUSE;
                    RELAY = 0;  // Turn off relay
                    break;
            }

            // Wait for button release
            while(MODE_BTN == 0);
            delay_ms(20);  // Debounce
        }
    }

    // Check add button (only in pause state)
    if(ADD_BTN == 0 && currentState == STATE_PAUSE)
    {
        delay_ms(20);  // Debounce
        if(ADD_BTN == 0)
        {
            buttonDebounce = 1;

            // Increment minutes
            minutes++;
            if(minutes > 99)
                minutes = 0;

            // Wait for button release
            while(ADD_BTN == 0);
            delay_ms(20);  // Debounce
        }
    }
}

// Timer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 Reload timer
    TH0 = 0xDC;
    TL0 = 0x00;

    // Increment counter (100 * 10ms = 1 second)
    timerCounter++;

    // Toggle colon every 500ms in countdown mode
    if(timerCounter % 50 == 0 && currentState == STATE_COUNTDOWN)
        colonState = !colonState;

    // Update time every second in countdown mode
    if(timerCounter >= 100 && currentState == STATE_COUNTDOWN)
    {
        timerCounter = 0;

        // Decrement seconds
        if(seconds > 0)
        {
            seconds--;
        }
        else
        {
            if(minutes > 0)
            {
                minutes--;
                seconds = 59;
            }
            else
            {
                // Timer finished
                currentState = STATE_INIT;
                RELAY = 0;  // Turn off relay
            }
        }
    }

    // Reset button debounce flag after 50ms
    if(buttonDebounce && timerCounter % 5 == 0)
        buttonDebounce =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DS顶多解决70%的问题。

主要是问题的提法,提问到位一次就能成功。不要小瞧这玩意的狠劲,码农觉得天都要塌了,主要是她还会各种复杂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DS抄的是谁的程序。

抄个鬼,别人自己学习的。这个坛子的所有帖子他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否需要先给DeepSeek提供具体的硬件电路图?至少电路图能用来确定单片机各引脚的接法和功能吧,不 ...

上个月丢了张这坛子的一张mppt模拟电路图给她了,几秒钟就分析出来这是个mppt电路,且还能分析工作点。单片机的没有试验,反正丢个芯片型号给她她知道是干嘛,这功能超级好,免得满世界找pdf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