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烧录成功DX-WF25 esp32c2(esp8684)记录

楼主(2025-02-23):
DX-WF25收到,焊接在STC 8H2K12U做的串口板上,IO9连接1个开关接地

---------

arduino 的esp32升级到最新版 3.11

找到Arduino15\packages\esp32\hardware\esp32\3.1.1 的boards.txt

把hide改为false

重启IDE 在开发板esp32中选中 ESP32C2 Dev Module

在github官方站 提示需要重建静态库,此时是无法编译的,需要下载esp32c2包导入

在Arduino15\packages\esp32\tools\esp32-arduino-libs\idf-release_v5.3-cfea4f7c-v1 导入附件包的esp32c2包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esp32c2.rar    此包3.11版有一些编译出错,建议用下面的3.05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yGVeGduU00caWR6BOxzrw?pwd=2128 提取码: 2128
----------------------------------------------------------------------------------------------------------------------

更新!!!: esp32 3.05版 esp32c2 包  , szy912分享的在3.05版编译正常
D:\Arduino15\packages\esp32\tools\esp32-arduino-libs\idf-release_v5.1-33fbade6 导入esp32c2包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vtczHqD-8VAA6_OwVQsGQ?pwd=2128 提取码: 2128

D:\Arduino15\packages\esp32\hardware\esp32\3.0.5\boards.txt
改为   esp32c2.hide=false  或 #esp32c2.hide=true  或删掉
-------------------------------------------------------------------------------------------------------
      esp32 3.13版 esp32c2 包  , 猪小呆制作的在3.13版编译正常   拷包后目录esp32c2-3.13改esp32c2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qRTUGfqL2NUU89VVZkJVw?pwd=2128 提取码: 2128

重打开IDE,随便找个示例,找个有串口打印输出的,io9开关按住,io9接地开机才能进入烧录状态,插入usb数据线点烧录.

烧录完成后,串口监视器有数据,但WF25板的灯没闪,可能是定义的端口不同,得参考资料再修改吧

至此 esp32c2在arduino环境下烧录成功,谢谢关注点赞!!!

-------------------------------------------------------------------------------------------------------------------
-------------------------------------------------------------------------------------------------------------------

更新1: 板上的灯是io8 ,改后烧录红灯能闪

---flash_download_tool_3.9.3--烧录工具

-----

网友A:
厉害,vscode是不是把那个C2包下载下来解压缩找到对应的文件夹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厉害厉害,给猪小呆指明了道路

网友B:
STC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WF25获取网络时间和天气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vscode是不是把那个C2包下载下来解压缩找到对应的文件夹放进去就行了? ...

vscode 没用过,,看资料是直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通过串口连接WF25获取网络时间和天气应该可以。

stc芯片这里是只当做usb转ttl用的,相当于ch340g ,在改那个太阳能板也是加了片8H2K12U,可连接电脑客户端进行通信

网友C:
早些的esp32 arduino版本没有定义 esp32c2,,,,

没有Reset脚? 可不可以用, En 引脚来当RESET用呢,要是能,就可以做自动下载了

网友:
有时间能折腾一下还是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些的esp32 arduino版本没有定义 esp32c2,,,,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 EN 当 Reset 了。  谢谢

   验证过了,是这样的。即,RESET 和 ESP8266的 ESP12-E 不相同。

-------------------
对于Arduino,安装不同版本的ESP,可以使用Arduino IDE的 portable 目录,多做一个arduino,参考官网的说明 https://docs.arduino.cc/software/ide-v1/tutorials/PortableIDE/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有用了

网友:
昨天根据坛友猪**的线索也拍了两单正在考虑收集资料准备折腾时就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刚刚想睡觉就有人送头枕头的感觉真温馨,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撸了2片,但是还没懂怎么用,我看着有2M的flash,估计能进去个web,不喜欢安卓客户端控制,总在手机里装APP费电又卡,搞个IP地址的web只用记住IP地址用浏览器多好,多平台登陆

网友:
羡慕你们单片机的,先加分做个记号,以后慢慢学。

网友:
能不能用上esp的idf

网友:
就喜欢跟着大佬们撸。
哎,可惜那个15块的能接电话的收音机卖光了,不然大佬们拆广和通L610-CN模组,重新打版,再动动sdk,就能自制小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