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2-23):
感应灯上的小电池,换了个大点的电池。把换下来的电池放桌子上。大约过了三分钟,突然听到呲呲响,一看小电池跟气蛤蟆似的鼓起来了,不停的喷气。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这样。在灯上面好好的,放在桌子上又没碰它,为什么要自尽

网友:
拆的时候,动到内部结构了,导致轻微短路什么的。

网友:
“把换下来的电池放桌子上。大约过了三分钟,突然听到呲呲响,一看小电池跟气蛤蟆似的鼓起来了,不停的喷气。”
这是内部短路已经在准备爆炸了,不是吓你的哦,早期我换小米5电池,戳破了外皮,跟你描述一模一样,只不过没得3分钟,只给了我5秒钟的反应时间,然后浓烟,然后明火,然后整个手机被火化,我桌子被烧了个大坑,整个房间烟雾缭绕。我真丝毫没夸张,当时差点把我维修桌点燃。
你要么拆的时候把电池戳破皮了,要么放桌子上无意短路了,还好容量小,剩余电量不多,不然真的会瞬间起明火的。
这拆下来的聚合物,尤其是不带保护板的这种,不能随意丢弃的,万一在垃圾桶里被短路是要引发火灾的,最好的办法是接一个类似低压直流风扇,或者led灯板一定要把剩余的电量完全放完才能丢。

网友:
内部短路了,软包电池就这样!!短路后里面的电解液被加热分解产气

网友:
电极有点变形,可能是电极变形导致里面短路了。

网友:
接个负载把电放完再扔了吧

网友:
这个电池很小就算鼓包杀伤力不大,只要不起火...

网友A:
有点吓人呀,回家得赶紧吧鼓包的电池扔掉,小夜灯换了个手机电池,没加保护板,也鼓包了,软包锂电池过放容易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吓人呀,回家得赶紧吧鼓包的电池扔掉,小夜灯换了个手机电池,没加保护板,也鼓包了,软包锂电池过放容 ...

小夜灯必须加保护板,手机电池自带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夜灯必须加保护板,手机电池自带就行啊

自带保护板,让我给拆了,回去加上

网友:
看主人不顺眼,自己了断得了

网友:
电池饿死了也会鼓~

网友:
软包锂电池过放后如果鼓包胀的更厉害 。

网友:
还是18650安全点,虽然容量不大

网友:
把电池拆变形了,导致电池内部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没见过,见过饿的鼓包电池,小电流充电一会它就瘪回去了,当年生产队时候小朋友都饿的肚子像水袋,肩头向后仰着才不会栽倒,现在的小孩都吃饱喝足见不到水袋样涨肚的了。

网友:
密闭空间就炸了,电量足就着了

网友:
拆的时候有受伤

网友:
你说话语气还怪
o可爱嘞

网友:
过充,要不就是电池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