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VST-3036S监控摄像头简单拆解是SONY的芯片

楼主(2025-02-23):
监控摄像头简单拆解是SONY的芯片
不知道好坏的时候,先拆一波看看,后来群友说AV线款的清晰度不怎么样,只好放弃。

某天去姐姐家做客,刚好用他的电视做个测试。

用了自己改的同轴转AV线的接头。

本想把红外的灯改成LED的照明,之后放弃。

外壳就是个tongue状壳。

内部电路板。

组装后的样子。

该摄像头的型号。

最后还是买了个更高像素的USB款。

网友:
AV线的摄像头清晰度通常都不怎么样。

网友:
AV信号是模拟信号吧,可能没有数字信号的来得清晰。

网友:
感觉清晰度差点

网友A:
早期的模拟头,楼主大拇指咋了!

网友:
感觉这方面是集成度和进步都比较快的,研发和应用成功的贴片元件让各种电路板越来越微小化了

网友:
十几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AV款的适合以前分辨率底监视器,搭配相同时代的配套器材效果最佳

网友:
模拟信号的估计要被淘汰了

网友:
模拟信号的淘汰了

网友:
这种摄像头太老了,就这个信号传输方式,最多480P,不会再多了,要高清的话,你得买更好的了

网友:
早期的模拟头

网友:
清晰度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模拟头,楼主大拇指咋了!

华为照相模式的AI着色,搞不懂为啥会偏色。。每次打开都默认开启。

网友:
清晰度还不如我用废旧手机里

网友B:
看着还挺新的,效果这么模糊

网友:
模拟头,只是480线?

网友:
av格式分辨率最高480p,基本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挺新的,效果这么模糊

显示器分辨率太高了,如果用小点的显示器,例如19-22寸的,估计会好点。

网友:
做监控画质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