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如何方便的将笔记本电脑开机

楼主(2025-02-23):
因为桌面较小,将笔记本电脑ThinkPad T440s放在桌子底下,台面上只保留了键盘和鼠标,显示器挂在墙面,将桌面尽量留给其它工具。
平时使用时,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是盖着的,只使用挂在墙面的显示器。键盘是有线的,通过USB延长线连接到电脑USB口,鼠标用的蓝牙。
目前的开机方案是,在BIOS里设置来电开机,然后每次启动时拔下插在电脑上的电源线插头再插上,就可以开机了。
如果笔记本侧的插头不拔下来,只是把电源的220V输入端断电,是不能使电脑开机的。

现在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方便的开机,不用每次都到桌子底下拔电源线。

网友A:
家里用,你这种情况笔记本一般是不怎么移动的,建议不用时选择待机,用鼠标或键盘唤醒即可。我的电脑没问题都是待机,合盖待机,开盖唤醒。

网友B:
1) T440s 的电池是不是没有取下来? 按道理来说, 220V插座断电再来电和你插拔插头是一样的。。 另外,检查一下220V 插排的 N 和 L 是不是反了?
2) 从 T440s 的直流侧作手脚。 可以再桌面设置一个 20V 的转接口, 适配器先接这个,然后这个再接电脑,这里可以DIY个桌面小开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T440s 的电池是不是没有取下来? 按道理来说, 220V插座断电再来电和你插拔插头是一样的。。 另外,检 ...

1)电池是没取下来。是否取下来就可以了?
    确认220V插排的N L没有反。
2)这个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你这种情况笔记本一般是不怎么移动的,建议不用时选择待机,用鼠标或键盘唤醒即可。我的电脑没问题 ...

待机会费电吧。不知道待机功率是多少?

网友:
WOL,收集网卡mac,手机和电脑在同一网络、则手机端可以控制。

——————
手机端有现成了,也可以自己写app,或使用QPython或Termux,用python执行。

网友C:
断开220V是可以的,你时间不够长,电脑关机基本不耗电,电源适配器电容比较大,有的断电后输出能维持一两分钟。

用手机开机比较简单,装个Wake on  lan,同网段唤醒。

想一劳永逸,把开关挪出来放到桌面上。

网友:
我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
电源插座装个开关,用的时候用脚踢一下打开,电脑设置来电自启。

网友:
笔记本用的时候,最好别盖上屏。特别是T系列。不利于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220V是可以的,你时间不够长,电脑关机基本不耗电,电源适配器电容比较大,有的断电后输出能维持一两分 ...

这个说法靠谱。刚刚断电二十分钟后,再给电,电脑自动开机了。
至于最短多长时间,以后慢慢试了。

网友:
去买个联想方口延长线,中间断开加个继电器控制,相当于在适配器到电脑间加了个开关

网友:
将适配至笔记本的低压线断开一根,串联一个开关引至桌面应该可以。如果嫌引线太粗或者开关需要比较大的,可使用MOS管作开关,引至桌面的线就是信号线了,控制的开关也可以用得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用,你这种情况笔记本一般是不怎么移动的,建议不用时选择待机,用鼠标或键盘唤醒即可。我的电脑没问题 ...

+1,我的破本就基本上不关机...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电池是没取下来。是否取下来就可以了?
    确认220V插排的N L没有反。
2)这个我试试。 ...

应该就是电池的问题
另外可以设置wol唤醒,手机就可以控制电脑开机了

网友:
我不是商家,但本人使用的这款来改造的,T系列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