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刹对自行车对操控是否更好?

楼主(2025-02-23):
油刹来令片和碟片的压力可以更大,

所以制动效果可以更好,
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A:
这玩意好是好,但不能急,否则嘛,嘿嘿,嘿嘿嘿,不好怎么说

网友:
买,光嘴嫖哪有感觉?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B:
价格也高,而且如果太灵敏了,直接刹到0,也不行。

网友C:
自行车搞碟刹太灵敏,一捏就刹死,缺少线性,掌控力度难以把握,奈何其耐高温,耐雨水泥沙,长下坡刹车远比V刹好,寿命长,等等优点,有淘汰V刹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是好,但不能急,否则嘛,嘿嘿,嘿嘿嘿,不好怎么说

管子破了,容易漏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也高,而且如果太灵敏了,直接刹到0,也不行。

前轮线碟,后轮油碟,这样是不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搞碟刹太灵敏,一捏就刹死,缺少线性,掌控力度难以把握,奈何其耐高温,耐雨水泥沙,长下坡刹车远比 ...

线碟不灵敏的,油碟才灵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碟不灵敏的,油碟才灵敏?

线碟质量好的也灵敏,要换好质量的刹车皮,问题是好质量的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碟质量好的也灵敏,要换好质量的刹车皮,问题是好质量的难买到。

线碟比较费手?一直握紧,伤手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碟比较费手?一直握紧,伤手腕?

除了长下坡,一般也不会一直捏着,即便油碟长下坡也得长时间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长下坡,一般也不会一直捏着,即便油碟长下坡也得长时间捏着。

紧急制动,油刹效果是否也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紧急制动,油刹效果是否也更好?

是的,一下子就能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下子就能刹住。

油啥是不是容易漏油,然后就需要换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碟质量好的也灵敏,要换好质量的刹车皮,问题是好质量的难买到。

碟刹用的都是来令片,不是刹车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啥是不是容易漏油,然后就需要换油管?

是的,不过现在的油刹质量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碟刹用的都是来令片,不是刹车皮

打错了一个字"V刹质量好的也灵敏"。

网友:
各有利弊,油刹换油麻烦点

网友:
用过油碟,但是个电动自行车。感觉比拉线的要轻很多

网友:
油碟手感会好很多,线刹新的还好,旧了阻尼很大,除非自己拆下来清理打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