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微波炉,把磁控管拆了,留下有用的!

楼主(2025-02-23):
微波炉不加热,高压电容放电火花不小,直接判断磁控管坏了,可灯丝正常,又不漏电,辐射端对地也正常,就是不加热!新磁控管换上可正常了!

留下灯丝插座和磁铁,其他卖破烂,最后一图发射管,没电磨,没法切开看看到底是咋坏了,它可是个铜疙瘩!图一二是组合顺序!

楼主:
据说两个磁铁不是普通磁铁,是耐高温的,普通磁铁遇热就退磁了,而它不会!就留下它吧!

网友A:
磁控管灯丝正常又不漏电却不加热,有点让人费解,有懂原理的坛友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你切开了也看不出哪里坏,磁控管里面其实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
这货质量不错

网友B:
这个磁控管还是变频的。

网友:
粉碎性拆解

网友:
有一个也是不加热的,外观完好

网友:
这个好呀,够用

网友:
微波炉磁控管坏得多。

网友:
格兰仕的,不知道这是服役了多少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灯丝正常又不漏电却不加热,有点让人费解,有懂原理的坛友出来讲解一下 ...

换那个白色插头。它其中一脚对外壳击穿短路了。

网友:
挺多年了吧

网友:
基本就是磁控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磁控管还是变频的。

请问怎么区分是不是变频的呀

网友:
那位大师,讲下磁控管的工作原理及怎么测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两个磁铁不是普通磁铁,是耐高温的,普通磁铁遇热就退磁了,而它不会!就留下它吧! ...

原来磁铁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