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懂就问:笔记本i3-7020U与台式机i5-4590哪个性能强?

楼主(2025-02-23):
笔记本CPU:i3-7020U 与 台式机CPU:i5-4590,哪个综合性能比较好?
主要用于大型视频剪辑软件如PR、达芬奇,设计软件如各种三维绘图软件SOLIWORK、UG,各种图像处理软件如Photoshop等等等大型软件,上述两款CPU哪款性能更优?
(脱离电脑装机界很多年,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问了这些基础的问题)

网友A:
      很显然i5-4590的综合性能优于i3-7020U‌。
       因为i5-4590是一款四核处理器,默认主频为3.3GHz,拥有6MB三级缓存,支持DDR4内存,整体性能较为出色,能够满足大部分办公、娱乐和轻度游戏的需求‌,相比之下,i3-7020U是双核处理器,主频为2.3GHz,三级缓存为3MB,虽然功耗较低,但处理复杂任务时可能会显得吃力‌。具体来说,i5-4590在单线程和多线程性能上都有不错的表现,适合处理各种日常任务和一些大型软件。而i3-7020U更适合日常办公和简单的网页浏览、文本编辑等任务,但在处理多任务或复杂软件时可能会遇到瓶颈。

网友:
不考虑特定指令集的话多核高频肯定更好用,所以建议还是I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i5-4590的综合性能优于i3-7020U‌。
       因为i5-4590是一款四核处理器,默认主频为3.3GHz, ...

有人说i5-4590是第4代CPU,i3-7020U‌是第7代CPU,虽然说i3-7020U‌主频比i5-4590低,但第7代比第4代高了好几个级别。这种说法正确吗?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电脑,估计你上13400F + 4060 也就够了,预算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i5-4590是第4代CPU,i3-7020U‌是第7代CPU,虽然说i3-7020U‌主频比i5-4590低,但第7代比第4代高了 ...

处理各种三维绘图软件尤其是视频软件,必须是大缓存的CPU才能胜任。因此拥有6MB的三级缓存是基本的。

网友:
3代和7代,同频率下的性能差距并不大,,,那是牙膏厂挤牙膏的年代。
所以核心越多,主频越高,当然性能越强。

网友B:
肯定是I5强啊。

那个带U的笔记本是超低压的CPU,性能肯定不行。

网友:
处理器后面带U的就不要考虑作为生产力机器了,低功耗的cpu干活能急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I5强啊。

那个带U的笔记本是超低压的CPU,性能肯定不行。

+1,主要是笔记本就不是干正事的,毕竟都是低电压的弱鸡...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i5强啊

i3是笔记本用的低电压CPU

网友:
从综合性能来看,**台式机的i5-4590明显优于移动端的i3-7020U**。以下是具体分析:

---

### **1. 核心与线程数**
- **i5-4590**:四核四线程,基于第四代Haswell架构,主频3.3GHz,最大睿频3.7GHz。
- **i3-7020U**:双核四线程,基于第七代Kaby Lake架构,主频2.3GHz,无睿频功能。
**结论**:i5-4590的物理核心数量更多,在多任务处理、多线程应用(如视频渲染、3D建模)中优势显著。

---

### **2. 性能表现**
- **单核性能**:i3-7020U的单核性能略弱于i5-4590,因其主频较低(2.3GHz vs. 3.3GHz),但第七代架构的IPC(每时钟周期指令数)提升可能缩小部分差距。
- **多核性能**:i5-4590凭借四核四线程,多核性能远超双核的i3-7020U。例如,在Cinebench R15等测试中,i5-4590的多核得分约为i3-7020U的2倍。
- **游戏与图形处理**:i5-4590支持更高的内存带宽(DDR3-1600 vs. DDR4-2133)和更强的核显(HD 4600 vs. HD 620),搭配独显时游戏帧率表现更优。

---

### **3. 功耗与适用场景**
- **i5-4590**:TDP为84W,适合台式机,散热条件较好,能长时间维持高性能输出。
- **i3-7020U**:TDP为15W,专为轻薄本设计,功耗低但性能受限,长时间高负载易触发降频。
**适用场景**:
  - i5-4590:适合游戏、视频剪辑、多任务办公等需求。
  - i3-7020U:适合轻办公、网页浏览、低负载应用。

---

### **4. 扩展性与兼容性**
- **i5-4590**:支持LGA1150主板,可搭配独立显卡和更高频率内存,扩展性更强。
- **i3-7020U**:通常焊接在笔记本主板上,无法升级,且依赖移动平台的硬件限制。

---

### **总结**
- **性能优先级**:若追求综合性能(尤其是多任务处理),i5-4590优势明显。
- **便携性优先级**:若需轻薄便携,i3-7020U的笔记本方案更合适,但需接受性能妥协。
- **性价比**:二手i5-4590平台(约250元)性价比更高,适合预算有限的台式机用户。

如需更详细的跑分数据或具体场景测试,可参考[芯参数对比](https://www.xincanshu.com/cpu/pk_224_988/)。
AI是这样说的

网友C:
我们来对比一下笔记本CPU i3-7020U 和台式机CPU i5-4590 的性能,尤其是针对你提到的使用场景:大型视频剪辑软件(如 Premiere Pro、DaVinci Resolve)、设计软件(如 SolidWorks、UG)和图像处理软件(如 Photoshop)。我会从架构、核心线程数、主频、缓存以及实际应用表现等方面分析,帮你判断哪款更适合。
1.基本规格对比
英特尔酷睿 i3-7020U(笔记本CPU)
架构:Kaby Lake(2017年发布)
核心/线程:2核4线程
主频:2.3 GHz(固定频率,无睿频)
缓存:3 MB L3
TDP:15W(低功耗设计,适合移动设备)
英特尔酷睿 i5-4590(台式机CPU)
架构:Haswell(2014年发布)
核心/线程:4核4线程
主频:3.3 GHz(基础频率),最高睿频 3.7 GHz
缓存:6 MB L3
TDP:84W(典型台式机功耗)
从基本规格上看,i5-4590 的核心数是 i3-7020U 的两倍,主频更高,缓存也更大。而 i3-7020U 虽然有超线程(2核4线程),但它的低功耗设计限制了性能,尤其是在长时间高负载任务中。
2.面向大型软件的性能分析
视频剪辑(Premiere Pro、DaVinci Resolve)
这类软件对多核性能和主频都很敏感,尤其是在渲染、导出和实时预览时。i5-4590 的 4 个物理核心加上较高的主频(最高 3.7 GHz),在多线程任务中明显占优。而 i3-7020U 只有 2 个核心,固定 2.3 GHz,处理复杂时间线或 4K 素材时会显得吃力,可能导致卡顿或渲染时间过长。
三维设计(SolidWorks、UG)
三维建模软件在单核性能上需求较高(例如建模操作),但渲染和仿真时会利用多核心。i5-4590 的高主频和 4 核设计在这里有优势,单核性能更强,多核也能胜任小型渲染任务。i3-7020U 的低主频和双核配置在复杂模型处理或渲染时会明显落后。
图像处理(Photoshop)
Photoshop 对 CPU 的单核性能依赖较大,但某些滤镜和批量处理会利用多核。i5-4590 的主频和核心数优势依然明显,i3-7020U 在处理大型文件或多图层时效率较低。
3.实际性能对比
根据常见的基准测试(比如 Cinebench 和 Passmark):
Cinebench R15(多核得分)
i5-4590:约 470 分
i3-7020U:约 220 分
i5-4590 的多核性能大约是 i3-7020U 的两倍。
Passmark(综合得分)
i5-4590:约 5700 分
i3-7020U:约 3100 分
i5-4590 在综合性能上领先约 80%。
这些数据反映了 i5-4590 在计算能力上的绝对优势,尤其是在需要持续高性能的场景下。
4.其他考虑因素
散热与稳定性
i3-7020U 是低功耗芯片,通常用于轻薄本,散热设计较弱,长时间满载可能触发降频。i5-4590 作为台式机CPU,搭配适当的散热器可以稳定运行在高性能状态。
升级性
台式机平台(i5-4590)更容易升级内存、显卡和存储,这些对大型软件的体验也很关键。笔记本的 i3-7020U 通常受限于主板和集成设计,扩展性较差。
5.结论
综合来看,i5-4590 的性能远超 i3-7020U,尤其是在你提到的视频剪辑、三维设计和图像处理等大型软件场景中。它的 4 核心、高主频和更大缓存能更好应对多线程任务和高负载工作,而 i3-7020U 更适合轻量级办公或日常使用。如果你需要一台机器来高效运行这些专业软件,i5-4590 是更优的选择。如果搭配独立显卡(比如 GTX 1660 或更高),整体体验会更好。
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者需要更详细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来对比一下笔记本CPU i3-7020U 和台式机CPU i5-4590 的性能,尤其是针对你提到的使用场景:大型视频剪 ...

这个分析到位,比AI都全面。点赞

网友:
不同代的cpu不一样吧

网友:
吊打,不是一个级别,I5不是浪得虚名的。更何况是带U结尾的笔记本U

网友:
主频越高 性能越强,多核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多年前挤牙膏的时代,性能提升简直令人发指,i5-4590当年确实神U,放现在还能勉强一战!

网友:
同样工作,4590有优势

网友:
i5-4590的综合性能优于i3-70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