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了验证福禄克289电阻挡线性问题又借了2台289

楼主(2025-02-23):
手里只有一台289,验证的话只能算个例,为此,特意跟朋友又借来两台,从床底下翻出来两台吃灰的289,经过测试,三台289基本上得出的结论一致。大电阻线性超差那台是我的,朋友的两台大电阻线性比我的好,其中有一台还非常优秀。不过50KΩ挡,我这台表现比另两台好一点点。

网友:
楼主有钻研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只有一个就不用操心了,没有对比肯定是准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我就一个,不搞 ,太折腾

网友:
福禄克287都能吃灰……

楼主:
顺便对比一下其他挡位,大电流挡289是没有5A量程校准点的,只能校准10A量程。 4282买的时候就是战损成色,估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没校准了。

网友A:
我靠,偏差这么大,都没有注意,手上09年一台确实差1个字,线性没有后期的好,当然太老了,不能要求太多。我以为就这灰尘多,看看你那外形,西北差不多的环境,你两年一拆,拔档盘全是沙子,还是触屏进不了灰,像现在的手机全是密封防尘的,那个正点原子DM40就不错,只是电池不怎么耐。

网友:
289这么差的吗?看来我也要校对一下了。

网友:
感觉这么高阻值的测量,应该弄个六位半对比测量会好一些,这种阻值测量环境影响应该会比较大了,不一定是线性的就准

网友:
一班人如果不是从事科研或者检测方面的工作的话要求过高的精度就有点强迫症了

网友:
都是好表,二班人也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看到数字差异我就不相信哪一块表是准的了

楼主:
校准手册上看的很清楚了,287/289没有30M量程的校准点,大电阻是50M和500M两个校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偏差这么大,都没有注意,手上09年一台确实差1个字,线性没有后期的好,当然太老了,不能要求太多。 ...

我一直认为福禄克的3位半精度和长稳非常牛逼,最近看了几个奇林的视频,发现有的289出厂电压不超差,但是不漂亮,87v max 87v等等电流档出厂校准就一般,几乎就是压着指标的偏差,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网友:
福禄克287、289电阻挡线性一般,去年曾将287(电阻挡线性问题)寄售后检测后反馈一切正常,但是日常使用中误差比较大。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289目前用过功能最全的手持万用表,就是忍受不了毫伏档,开机长时间底数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