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器人锂电池组故障分析进阶版

楼主(2025-02-23):
扫地机器人电池问题,再请教一下老师们。8节电池,每节3.6v,8节可能是4串2并4串(3.6V/节 × 4 = 14.4V),主要症状就是长期不用后,充不进去电,电池组输出电压0,正常输出应14.4v,我用16v充电一晚上也没有输出电压

但是拆开电池组封皮,电路板有5个大的触点,分别为b+,b-,b1,b2,b3,测试结果如下:

正常情况
B1 和 B-:第1节电池的电压,应为3.6V。
B2 和 B-:第1节和第2节电池的总电压,应为7.2V。
B3 和 B-:第1节、第2节和第3节电池的总电压,应为10.8V。
B+ 和 B-:全部4节电池的总电压,应为14.4V。

实际测量结果
  • B1 和 B-:3.6V(第1节电池电压,正常)。
  • B2 和 B-:7.2V(第1节和第2节电池的总电压,正常)。
  • B3 和 B-:6.9V(异常,应为10.8V,即第1节、第2节和第3节电池的总电压)。
  • B+ 和 B-:10.5V(异常,应为14.4V,即全部4节电池的总电压)。
  • B+ 和 B1:6.9V。
  • B+ 和 B2:3.3V。
  • B+ 和 B3:3.6V。

  • B2和B3: 0.26v

当然也怀疑是不是保险的问题,是不是某一组电池保险坏了,但是看板子看不出来,电路板和电池之间很难拆开,各位老师能看出来吗

下图能看到4个为一组,每一组中,每节3.6v,2节电池的负极与2节电池正极串联再并联,再通过一根金属延伸,分别构成电路板上的b3和b1

请问下图电池组右侧延伸到电池侧面的黑线(黄胶带粘着)是干啥用的?

补充内容 (2025-2-25 00:18):
请问充电时可否对B+和b-直接充电?

网友A:
有的动力电池低电压会因为膨胀阀动作拉断连接点导致无输出也就是完全断开

你这电池测的不明不白写的迷迷糊糊,B-和B3电压呢?

,正常不应该是B-分别对B1  B2   B3  B+电压,或者B-   和B1,B1和B2,  B2和B3,B3和B+分别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明显吗?都已经拆开了,就把每组电池电压量一下,肯定有一组电压低于正常值。尝试单独对那一组电池充电到和其他电池相同电压,应该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否耐用要根据电池容量情况而定。

网友B:
4串2并不就是B+,B1,B2,B3,B-这样的顺序吗!如果B+不动,就是B+B1,B+B2,B+B3,B+B-这四组电压。如果是B-不变,就是B+B-B1B-,B2B-,B3B-这四组电压!

网友C:
锂电池充放电有保护电路,长期不充电就会欠压保护锁死,俗称饿死了,需要解码才能恢复。

网友D:
典型的2并4串电池组,从你量的结果看,应该是第3组电池(B2-B3)出问题了,单独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之前一个飞利浦的扫地机,充电有缺陷,幸好发现的早,电池发热把外皮烧化了

网友E:
一节一节电池量电压,哪一节电池不一样,就单独给那一节充电3.7v

网友F:
为啥锂电池充放电的保护电路,长期不充电要保护锁死呢?高温或充满自动断开电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锂电池充放电的保护电路,长期不充电要保护锁死呢?高温或充满自动断开电路就行了 ...

锂电池特性决定,锂电池怕大电流充放电,对超温 超压非常敏感,单节严重放电后 只能小电流慢慢充电使其恢复正常范围内电压 再用额定电流充电到截止电压。

但充电器一般都不带平衡充,只能按照默认输出最大电流给所有电池一同充电,某一节亏电直接用正常电流充电会导致那节电池发热甚至起火自燃,而且串联其他正常电压会过压 同样发生自燃。

举个比方,训练 一个班有4个人,正常情况下体力耐力基本一致,都能1小时跑10km
结果有一个身体出现问题了,跑不起来,只能慢走 一小时3km 强制要他一小时跑10KM 跑完人就废了,但是其他三人都按照他的速度整个班也完成不了目标。 这个班只能安装不合格淘汰。

正常情况下一组电池都是分容匹配同一批电芯 理论上寿命基本一致 如果其中一节坏了 其他几个也差不多到寿命了,平衡充电也没意义,厂家为了防止后期意外索赔最稳妥处理方式就是锁死 报废。

为啥不放开第三方维修呢,锂电池电池材料种类太多,导致电压内阻温度特性 放电倍率差异巨大,还有安装工艺 良莠不齐,最直观表现就电量百分比不准,一用就电量低

网友:
B-和B1应该是第一串电压,B1和B2是第二串,以此类推

网友:
既然电池异常,把电池拆散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动力电池低电压会因为膨胀阀动作拉断连接点导致无输出也就是完全断开

你这电池测的不明不白写的迷迷糊 ...

谢谢老师,我重新更新了数据,从b+测,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充放电有保护电路,长期不充电就会欠压保护锁死,俗称饿死了,需要解码才能恢复。 ...

请问咱们自己能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2并不就是B+,B1,B2,B3,B-这样的顺序吗!如果B+不动,就是B+B1,B+B2,B+B3,B+B-这四组电压。如果是B ...

谢谢老师指导,我更新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2并4串电池组,从你量的结果看,应该是第3组电池(B2-B3)出问题了,单独测一下就知道了。 ...

您说的太对了,B2和B3的压差 0.2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节一节电池量电压,哪一节电池不一样,就单独给那一节充电3.7v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那个黄色的应该是电池温度监控,温度过高时主板那边应该会停机保护

网友:
你的什么型号?电池组数量雄厚...还能2并...
我的才4个一串

网友:
黑线应该是接温控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