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得上的自制USB通断测试仪

楼主(2025-02-23):
数据线经常遇到断线、缺线的,测量也比较麻烦。本来想自己画一个,看到JLC有开源。USB通断测试仪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

复制一个,用得上。

数据线两头插入,按键按压,指示灯亮
有断线,也有短路线的时候,每一路加一个开关有必要。

网友:
想想这玩意用来测试线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不如看看我做的版本,参考网线测试仪cd4017流水灯方案。
https://oshwhub.com/y5000/usb-ce-xian-yi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板子打0.8 的。可以使用板载 TYPE-C 口

网友B:
多多买一个也就六七元。。。

网友:
测量网线的吗?都是人才啊

网友:
做的不错,自带电池方便。买过一个成品的,要插电,改天也加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买一个也就六七元。。。

钱多,鄙视一下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看看我做的版本,参考网线测试仪cd4017流水灯方案。
https://oshwhub.com/y5000/usb-ce-xian-yi

确实,针不戳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我遇到的最多情况是不知道该线是否仅支持充电功能还是支持数据传输。我就懒得自己DIY了,明天去淘宝、多多找找。

网友:
能测哪头断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多,鄙视一下没有毛病

这个成本多少钱?打板子多少?插头多少?一个2032电池怎么也要1元了吧

网友:
用得上就是好东西,简单方便!

网友:
用网线测试仪改就行,加几个接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