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有哪些引导方式?

楼主(2025-02-23):
很久就没有关注黑群晖了,最近得到一个小主机,5005u,性能弱,想装个黑群晖,现在都有哪些好用的引导方式?
还有,有没有漂亮的硬盘盒推荐?起码能放两块硬盘,谢谢了

网友:
官网...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网友:
去年玩了几个月NAS,黑群晖要么物理优盘引导,要么装虚拟机,虚拟机虚拟优盘引导。
我是在虚拟机 esxi 6.7上装的黑群晖+爱快。台机的话,不差钱最好装2个2.5G网卡,推荐 8125,还需要一个2.5交换机。

网友:
黑裙要么u盘,要么把启动盘做到硬盘上,也就是所谓的二合一

网友A:
用黑群,不如用飞牛。免费的国产新NAS系统。目前来说,我觉得比黑群做得要好用。

网友:
我目前两台,一台是U盘引导,一台是msata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黑群,不如用飞牛。免费的国产新NAS系统。目前来说,我觉得比黑群做得要好用。 ...

群晖的核心优势在于文件同步做的非常棒,国产好像没有替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晖的核心优势在于文件同步做的非常棒,国产好像没有替代的

在我看来群晖的同步还不如foldersync,至少我用时候做不到单向同步,就是只备份增量但不同步删除操作,曾经备份完手机顺手把手机相册删了,结果黑裙上也给删了,手机备份不就是为了空出手机空间,这叫什么骚操作?还好当时手机拍照不多 都在云相册,否则可要吐血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在没用过群晖的app备份

网友:
RR那个引导啊

网友:
同步的理解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的核心优势在于文件同步做的非常棒,国产好像没有替代的

这个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群晖的同步还不如foldersync,至少我用时候做不到单向同步,就是只备份增量但不同步删除操作,曾 ...

drive同步选项里有单向同步和双向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drive同步选项里有单向同步和双向同步

这个还要装套件,dsfile这种软件做不到所以就很烦

网友(2025-05-28):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群晖的同步还不如foldersync,至少我用时候做不到单向同步,就是只备份增量但不同步删除操作,曾 ...

虽然没用过,不会这么傻的吧

网友:
正在学习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