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后杠缺了一块影响年检不?

楼主(2025-02-24):
高速爆胎把后杠打了个缺口,碎片没找到。维修好像很恼火,只能换。一直没管它。

今年10月后就要第二次上线年检了,这会影响年检不?

网友A:
不好说,没试过,你可以找个硬纸壳粘上去,喷个颜色近似的车漆,毕竟检车外观只是拍个照比较松!

网友:
这个角度没事,记得验车时拍的的前面

网友B:
有专门修保险杠的
不想花钱自己弄块什么材料补上去,弄个颜色差不多的自喷漆喷一下

网友C:
现在缺灯、破损、破洞都不能过外观,你可以用胶带粘起来,然后同色自喷漆喷一下可以糊弄过去,一般现场都是这么干的,一些不值1000的面包车怎么可能再花100换个保险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缺灯、破损、破洞都不能过外观,你可以用胶带粘起来,然后同色自喷漆喷一下可以糊弄过去,一般现场都是 ...

现在查得这么严吗

网友:
与安全无关不影响,局部小面积的缺失不属于改装车辆。此部位如果是尾灯缺失,就会影响年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没试过,你可以找个硬纸壳粘上去,喷个颜色近似的车漆,毕竟检车外观只是拍个照比较松! ...

不影响  ,主要看轮胎和灯,其他小的地方 不管的 。。。不影响  ,主要看轮胎和灯,其他小的地方 不管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修保险杠的
不想花钱自己弄块什么材料补上去,弄个颜色差不多的自喷漆喷一下 ...

直接透明胶粘 。然后喷漆就行了。。。直接透明胶粘 。然后喷漆就行了。。。直接透明胶粘 。然后喷漆就行了。。。

网友:
剪一块旧塑料穿金属丝焊接上算球哈哈

网友:
这个没事,拍照只拍前面

网友:
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贴上胶带,然后自喷漆搞起来。如果不这么弄下,万一过不了,太糟心

网友:
年审现在是要求外观跟行驶证上记录一样,所以缺的要不上,车身颜色改变不能超30%,就是贴了大拉花的也要喷回来,很多就是现场拿贴纸帖,那些雾灯圆的改方的好像都要搞

网友:
这个有意思,补一下,

网友:
每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找一块以前写字用的那种薄塑料垫板,垫在里面用热熔胶固定好,然后外面打上腻子粉磨平喷漆!

网友:
买张贴花,贴上去完事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找一块以前写字用的那种薄塑料垫板,垫在里面用热熔胶固定好,然后外面打上腻子粉磨平喷漆!
...

热熔胶粘不牢,最好是用那种钢丝钉的塑料焊枪,我买了一个,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