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忘记品牌的速热水龙头热水量小拆解清洗

楼主(2025-02-24):
好几年前买的速热水龙头,忘记牌子,就是一个普通品牌的,这玩意也没啥高科技,一般品牌的就行,近期发现热水量非常小了,周末得空拆开看看,发现里面也没有很多杂质或者堵住水路,反而把那个硅胶帽开关弄坏了,估计时间也长了,拆开后稍微一碰就开口了,买配件等更换了看看再说吧。图三那个4个窝窝的阀,用尖嘴钳对角就可以旋出,就能看到硅胶水压开关,这个开关用的还是磁柱。

网友A:
速热水龙头一般用不久,不是不冷不热就是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热水龙头一般用不久,不是不冷不热就是漏水

嗯,漏水是普遍的现象,其实就是一个带壳的热得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热水龙头一般用不久,不是不冷不热就是漏水

我家用的就是这种用了10年多天天用也没坏,还是杂牌的,记得当时名牌的飞羽一个都要100多,我这一个不到30,当时我家买了了2个,后来亲戚见了又给亲戚买了2个,一个装在厨房早中晚刷碗都要用,热水去油好冬天也不冻手,一个装在卫生间冬天刷牙洗手都用,之间就卫生间的开关触点氧化给搓了下。

网友:
“热得快”以另一种形态的体现。。。

网友C:
拆解清洗和电路有关吗

网友D:
这种杂牌太简陋了,安全保障太差,还是换飞羽吧,虽然也是鸡肋,但起码安全性好一点。

网友:
水垢淤积是问题

网友:
速热水龙头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清洗和电路有关吗

多少有点关系,是那个硅胶水压开关在那个固定板下边,得先拆除接线

楼主:
打开后没大发现有多少水垢,或者说非常少吧,但是热水出水量很小,冷水量很大,没大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杂牌太简陋了,安全保障太差,还是换飞羽吧,虽然也是鸡肋,但起码安全性好一点。 ...

带漏电保护开关的,水龙头这边结构几乎都一样的,加热管有封闭,若漏水早就跳闸了

网友:
志高电热水龙头新的39.9质量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就是这种用了10年多天天用也没坏,还是杂牌的,记得当时名牌的飞羽一个都要100多,我这一个不到3 ...

你这个使用频率估计不高,别说速热水龙头

普通水龙头,名牌全铜的,高强度使用十年不漏水的,可谓都凤毛麟角

这厂家有这实力,完全可以生产各类型龙头了,一个普通龙头使用二十年绝对没问题,必然畅销全国

网友:
网购过两个,没有使用超过两年,水质太硬结垢厉害坏的快

网友:
水垢太多很快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俺的用了4年多了,目前正常,看来还行。。。。

网友:
我已经用坏两个了,都是买的四季沐歌这个牌子的,都是用到2年左右就坏了,拆开看过,都是发热芯坏了,难道产品的寿命就设计这样。

网友:
这个一定要选大牌的,公司化验室的杂牌速热水龙头压力开关失灵,凌晨3点多自燃了,烧毁了1台空调,消防值班员傻乎乎的跳窗进去灭火,吸入毒烟治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