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PS3111怎么跑RDT 指示灯不闪的?

楼主(2025-02-24):
我是01选了擦除 然后选02开,

选02RDT报红色错误 不用管?

23  56我也屏蔽了啊,怎么插电指示灯不闪呢,是哪一步错了

楼主:
网上看到的教程写, 选了02开后,要输入什么UASP桥接固件再插电的吗?桥接固件怎么刷啊

返回开卡界面点击开始,出现 PASS 后不要拔 u 盘,并立刻刷入带 UASP 桥接固件,刷
新完毕后拔掉 u 盘,插到充电器上,若 LED 闪烁则说明正在跑 RDT,LED 灯常亮说明

网友:
等大神的答案

网友A:
从第二图看,开卡失败了,固件没有写进去,双击看下详细报错

网友B:
你需要手动指定容量与CE数,不然会报错,固件没有刷进去,,,,刷进去之后单独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二图看,开卡失败了,固件没有写进去,双击看下详细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手动指定容量与CE数,不然会报错,固件没有刷进去,,,,刷进去之后单独供电就行。。。 ...

指定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B:
右键单击参考报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单击参考报错原因。。

************************************************************
Day: (24 \  2 \ 2025) Time: (12: 0: 2)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45 3E 98 B3 76 72-BICS3
[SN Set]
SN_Set=1
SN_Type=0
SN_Len=12
SN_Start=000000000078
SN_End=999999999999
SN_Mask=############
[Other]
SATA_SSC_Enable=0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1
TestStation=PreF1
WorkingNo=00000000
ModelName=SATA SSD
SerialNum=000000000078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SanDisk
Flh_ID=45 3e 98 b3 76 72
Flh_Capacity=131072
Flh_CapacitySel=13
Flh_Number=2
Flh_NumberSel=2
Flash Clock=200
Flash Interface=5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61C3
3111SBISP_CodeVersion=Q61C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61C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6A.1.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Do_BurnIn_PreTest=1
Use Partial Siz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ScanBad_CheckByDie=1
[RDT]
Do_RDT=1
Enable_Set_Cycle=1
Cycle=2
Enable_Set_Cycle_SLC=1
Cycle_SLC=2
ReadRetrySel=1
Byte_189=0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09

   [Log]
   Use Partial Size, 128 GB -> 12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1(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61C3.BIN, Station:F1P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10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37_37_07_08_16_19_06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37
       X Coordination : 37
       Wafer ID : 07
       Lot ID 4 : 08
       Lot ID 3 : 16
       Lot ID 2 : 19
       Lot ID 1 : 06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1, Bank=0~0
   FlashMode : 5 FlashClock : 7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ErrorID=0x04, ErrorInfo=0x0101
   FailMapCh0=0x00, FailMapCh1=0x00
        Fail CE: 0,8,CE0,CE8,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Vender_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Fail CE: 0,8,CE0,CE8,
             Error Code : I_x101
             AP Command : [a1]-[8]-[e]-[13]-[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2: 0: 5)

网友A:
闪迪颗粒这里要改成toggle。先试toggle2.0,如果开不过,再改1.0

网友:
bics的颗粒怎么可能是onfi
选tog2.0
正常开卡成功的报错是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颗粒这里要改成toggle。先试toggle2.0,如果开不过,再改1.0

按照你的设置 刷了02RDT  跑完RDT后 也是选04MP是吗?开了后红色报错,不过DG分区分区后也是能格式化的,这到底是算成功还是不成功啊

Day: (24 \  2 \ 2025) Time: (20:55:47)  TesterNumber:1
************************************************************
[ConfigID]
ID=45 3E 98 B3 76 72-BICS3
[SN Set]
SN_Set=0
SN_Type=3
SN_Len=12
SN_Start=PS3111PS3111
SN_End=PS3111PS3111
SN_Mask=PS3111PS3111
[Other]
SATA_SSC_Enable=1
[StationName]
01=EraseAll
02=RDT
03=RDTResult
04=MP
05=ReMP
06=ICT
07=UpdateFW
08=ScanBad
[InfoBlock_2]
Byte_290=E8
Byte_291=03
Byte_222=08
[General Info]
TestStationSel=3
TestStation=F1
WorkingNo=SL300
ModelName=SL300 128G
SerialNum=PS3111PS3111
MaxCurrent=400
[Flash Info]
Flh_Type=TLC_16K
Flh_MakeCode=SanDisk
Flh_ID=45 3e 98 b3 76 72
Flh_Capacity=131072
Flh_CapacitySel=0
Flh_Number=2
Flh_NumberSel=0
Flash Clock=100
Flash Interface=3
[Device Info]
SATASpeed=3
ControllerType=SSD-3111SB
ICFWVersion=SBFQ6AL3
3111SBISP_CodeVersion=Q6AL3
3111SBISP_MPBINCode=.\Bin\SBFQ6AL3.BIN
3111SBISP_RDTBINCode=.\Bin\SBSC6A.2.BIN
SSD Size=2.5"
[Options]
DDRSize=32
Enable_Set_Custom_SMART_Temperature=0
Smart_Table=0
EnableSmartC3=1
SLCPoolSizeSel=0
Disable_DIPM_Support=1
RecordEraseFail_EarlyOrLater=1
Use Partial Size=1
DEVSLP_Enable=1
Put_Thermal_Sensor=0
Skip_Check_RDDebugPage=1
PretestType=1
PMASetting=42035
Do_Hard_Bit_Retry_Test=1
[InfoBlock]
Byte_290=E8
Byte_291=03
[EraseAll]
Do_Erase_First=1
Type=49

   [Log]
   Use Partial Size, 128 GB -> 12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Q6AL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10 sec.
[ Success ] Check ICVer. OK.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 Success ] eFuse Info
       UART : Enable
       JTAG : Enable
       Trim good die : 01
   Get Controller ID : 37_37_07_08_16_19_06
       Trim good die : 01
       Y Coordination : 37
       X Coordination : 37
       Wafer ID : 07
       Lot ID 4 : 08
       Lot ID 3 : 16
       Lot ID 2 : 19
       Lot ID 1 : 06
       CTL Version : 03
[ Success ] Check eFuse OK.
[ Success ] Verify param.ini with Device Info OK.
   Scan_Flash_SDLL:
   DiePerFlash=1, SectorPerPage=32
   Ch=0~1, Bank=0~0
   FlashMode : 3 FlashClock : 5 FlashODT : 0 Flash(NAND)Drive : 0 PadODTEnable : 0 PadODT : 0
   PADDriveEnable : 0 ALEPads : 0 CLEPads : 0 WEPads : 0 REPads : 0 FRDYPads : 0
   WPPads : 0 DQSPads : 0 DataPads : 0 CEPads : 0 ScanRound : 0 Scan Interval : 50
   Scan_LDPC_Error_Bit : 0x03FF
   BitMask : 0 SlewRateEnable : 0 SlewRate : 0  EnableOverClocking : 0
   Set Scan Window Criteria : 50
   Duty Range : 0~0
   Duty : 0 Bank : 0  Die : 0
   CH 0 Read-Min : 0 Read-Max : 299 Write-Min : 2 Write-Max : 311
   CH 1 Read-Min : 0 Read-Max : 296 Write-Min : 3 Write-Max : 311
   CH0 Read :
     Duty_0: CH_0: Read_Min : 0 Read_Max : 299 (Range : 300)
   CH1 Read :
     Duty_0: CH_1: Read_Min : 0 Read_Max : 296 (Range : 297)
   CH0 Write :
     Duty_0: CH_0: Write_Min : 2 Write_Max : 311 (Range : 310)
   CH1 Write :
     Duty_0: CH_1: Write_Min : 3 Write_Max : 311 (Range : 309)
   Find Read Max Duty :Ch_0 Duty_0 Ch_1 Duty_0
   [Windows]:
   Duty_0 CH_0: Read Window=0x95, Write Window=0x9c
   Duty_0 CH_0: HW_Rd=0x9e, HW_Wr=0xa1
   ScanValueRe[0] = 0x8009  ScanValueWr[0] = 0x8005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95(Min=0x0, Max=0x12b)
                         Write_Win=0x9c(Min=0x2, Max=0x137)
   Duty_0 CH_1: Read Window=0x94, Write Window=0x9d
   Duty_0 CH_1: HW_Rd=0x9e, HW_Wr=0xa1
   ScanValueRe[1] = 0x800A  ScanValueWr[1] = 0x8004
        Duty_0: Bank_0: Die_0: Read Win=0x94(Min=0x0, Max=0x128)
                         Write_Win=0x9d(Min=0x3, Max=0x137)
[ Success ] Scan Window Process OK- Total take 2.283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20:55:51)
[ Success ] AES VUC Process OK.
[ Success ] ISP Program PRAM OK.
   Do SDR Write/Read Test, SDR Size= 32 MB
[ Success ] DMA Write_Read SDR test ok, Total take 1.028 sec.
[ Success ] Set Erase Type : 49
   Do EraseAll, Type=0x49
[ Success ] Erase All Block OK.
   Start Scan Bad Block Progress ...
   ScanBad: set_SSDSize= 234441648
        Vender_MaxBad_PerPlane with LBA= 234441648
   Die Size = 64 GB
   (FW)Max_badblock_perplane = 343 (Setting)Max_badblock_perplane = 0
   Get Max Bad block number per Plane= 343
   FlashNumber=2, MaxBad_perPlane/Die=343
        CENo_0/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19, Plane1=15
        CENo_8/Die_0-> Early Bad Count: Plane0=19, Plane1=17
[ Success ] Scan Bad Process OK.
   Use Partial Size, 128 GB -> 120 GB.
[ Success ] Modify InfoBlock OK.
   Do PreFormat:
   Smart_Table = 0
   Read PF Data....
   Do PH Data Done
[ Success ] PreFormat-WriteInfo process OK.
[ Fail ]  Error Message :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now- SBRM02.0
             Error Code : I_B67
             AP Command : [a1]-[8]-[e]-[0]-[1]-[0]-[0]-[0]-[e0]-[ec]-[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20:56:18)

网友(2025-04-21):
右键单击参考报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