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更换EA211空滤,顺便擦一擦节气门

楼主(2025-02-24):
2年才跑了1万多公里,基本都是市区跑跑,估计不会太脏的,但是强迫症,不换又难受。还是换了吧。
更换空滤比较简单,空滤上面几颗十字螺丝,拧开就能抬起来。

原装空滤

节气门在空滤盖子的右下角,抬起盖子来就能看到,这个设计比较好。

稍微有点黑,不是很厉害。拆都拆了,擦一擦吧。

整车上电,用雨伞顶住油门,伞把塞座椅跟中间扶手中间的缝隙里,正好卡住。

这样,就大门敞开了。用酒精湿巾伸进去擦干净。怕雨伞脱落夹手,所以整个擦的过程提心吊胆的。

简单擦洗干净,复原。上车打火启动,怠速正常。空滤更换完毕。
相比去店里换又省了几十块。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还是mqb好玩,我家的是pq,除了刷几个隐藏,没意思....

网友A:
空气滤1万就换了啊,能跑个2万都行,拿出来吹下继续用,空调滤芯可以换的勤快点,换带活性炭的好

网友:
学习了,教程简单易学

网友:
我节气门都是整个拆下来清洁的,这样感觉擦不干净,也不好擦吧。。

网友B:
真干净 擦了有什么用么?降低油耗?增加动力?

网友:
我的车节气门位置不好,很难自己清洗,空滤到是自己换过,空调滤芯也自己换过。

网友:
空气滤芯一般根据自己所在环境的空气质量和灰尘所定,常跑工地的车和市区肯定不一样

网友:
这个拍得真漂亮,听我表弟说,有拿手去洗出问题过的,他都是喷进去能洗多少算多少
我都是一年换一次油的时候,让表弟一起弄,车一丢那里就进去喝茶,完事了他们还洗一下,400的套餐,油、水、双滤芯,检查这些,都是让小弟们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干净 擦了有什么用么?降低油耗?增加动力?

没啥用,纯粹属于折腾着玩,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空滤换得太早了。空气质量不差的情况下,原厂空滤用个3~4万公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干净 擦了有什么用么?降低油耗?增加动力?

我也觉得节气门清洗是忽悠人的,难道动力响应快了,变强了么,还不如洗气门上面的积碳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踩下油门,节气门就会打开吗?不用点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滤1万就换了啊,能跑个2万都行,拿出来吹下继续用,空调滤芯可以换的勤快点,换带活性炭的好 ...

纸质滤芯不要吹,高压空气破坏了滤纸结构

网友:
我的小捷达,10万公里了,首保之后,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更换机油、机滤、空虑、空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踩下油门,节气门就会打开吗?不用点火吧?

不用点火,全车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3万公里没换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