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多多上的电动充气泵,15块钱,感觉还行

楼主(2025-02-24):
电动充气泵有数字显示的,还有指针显示的,我找了个最便宜的,15块钱,还是无线的,内置锂电池,拆开看看

使用感受:

噪音挺大的,充气速度一般,差不多半分钟可以打满

耐用性还不确定,已使用了4次,目前还正常

里面的锂电池是两个串联的,气压表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打气的时候能看到变化,这样也就足够了,配合收捏,基本有数

包裹中说有好评返现,一问,才知道反的是券,哈哈

网友:
确实够便宜。

网友:
金属齿轮?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价已经超值了

网友:
好评返现居然不是现金是个大坑了

网友:
本钱都不止15

网友:
电动车有慢漏气,加了一瓶补胎液。
打算再弄个打气泵,楼主这款看空间可以自己改21700的电池。
不过我喜欢打到4KPa。

网友:
楼主请给个链接看看,我找不到15的,都在25左右。

网友A:
去修车铺轮胎补气10元

网友B:
多多真是离不开啊,去年我在多多买了一个外套比京东便宜50块,一个月起球。骂了半天心想再也不在多多买东西,年后又在多多买了一套户户通呵呵。我们这实体店比多多还便宜10块钱,无奈实体老板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修车铺轮胎补气10元

一般是免费的吧

网友:
好评反券也太6了

网友C:
价格还是可以,算便宜的;但是锂电池是两个串联的,也就是说,电机是8V的,那转速不高,怪不得打气慢,可以安装3个或4个电池,把电机换成12V或16V的,打气就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价格还是可以,算便宜的;但是锂电池是两个串联的,也就是说,电机是8V的,那转速不高,怪不得打气慢,可以 ...

我也买了个。现有的电机能直接接12V的电池吗?

网友:
只要电池能扛得住,你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个。现有的电机能直接接12V的电池吗?

不行,我查了一下,那电机是7.2V的,用12V的会烧坏的,电压超太多了,千万别这么搞;除非换个12V电机才行。

网友:
除了表不同,里面的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粗用也还好了

网友:
如果那个气缸杆儿是金属的就66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真是离不开啊,去年我在多多买了一个外套比京东便宜50块,一个月起球。骂了半天心想再也不在多多买东西 ...

现在我基本在多多买东西了,淘宝已经基本不去了
多多的东西,不一定比其他的好,但是用户体验肯定比其他地方的好

对商家的考核罚款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