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30p电池亏电充不上电 不拆机解决办法

楼主(2025-02-24):
华为mate30p电池亏电,充不上电,之前也出现过,晚上听着睡了,没电了直接关机了,第二天,充电2-10分钟,机器是肯定能开机的,

但是这一次,晚上放着抖音视频睡着了,关机了,结果第二天开不了机,显示充电红色的图标,然后充了,半个小时没反应,以为充电器有问题,再换一个充电器还是一样,真是坑了,

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是说什么CPU坏什么的,或短路了,我想这也没那么邪乎,一晚上就坏了,不死心,

都准备开盖子,把电池拿来激活一下了,网上好像也有这个教程 ,正想着开盖,但是太麻烦了。

最后发现在这机器可以无线充的,找出我以前买了一个很垃圾的只3W不到的无线电充(就一直也没再用了),找出来插上电,手机一放上去,充电灯绿灯亮起,感觉有希望了,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启了,谢天谢地,又能用了。

手机就不上了, 上一个手机启动后拍的这个很老的无线充电器吧。

最后,我又查了一下,网上有没有人用这方法,还真的有,所以,我认为亏电充不了,只要手机带无线充的,都可以试试,说不定就成功了。

补充内容 (2025-3-3 09:10):
忘了说,如果没有无充电座,可以找一个有无线充电的手机,我的华为的就有反向充电功能,这样就可以不用买个无线充来激活电.....

网友:
新思路学习了

网友A:
不知道痘印有没有定时,比如30分钟关闭。

网友B:
无线充电可以给飞利浦牙刷充电吗

网友:
瞎猫遇到死耗子

网友C:
也许就是充电头或充电线的问题。

网友:
这是意外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就是充电头或充电线的问题。

换过充电器,不可能两三个都是坏的,家里还有别的手机,一试都可以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可以给飞利浦牙刷充电吗

试一下就知道了,应该是通用的,我之前这个,还直接可以给他们的无线耳机充电。

网友D:
没有USB测试仪吗?看下充电电流,有没可能是睡死,按住电源键强制重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痘印有没有定时,比如30分钟关闭。

只有听其它音频才定时,平时很少抖音听着睡的,那个视频长了点,睡了,哈哈

网友:
这倒是新思路。
无线充电通常都电流非常小,正好类似于电池饿死后的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USB测试仪吗?看下充电电流,有没可能是睡死,按住电源键强制重启下。 ...

试过的,就是充了半小时,一直按关电源也没反应,正常没电的能启动时,长按会震动一下,如果还没电就是红色闪电,后就关了,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USB测试仪吗?看下充电电流,有没可能是睡死,按住电源键强制重启下。 ...

关建时就没找到我的那个可以测功率和,电流的,后来找到了,

网友E:
这手机的电池一般也就三年,电池老化后容量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手机的电池一般也就三年,电池老化后容量下降很多

是的,现在一天,有时要两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的,就是充了半小时,一直按关电源也没反应,正常没电的能启动时,长按会震动一下,如果还没电就是红 ...

这是亏电严重了。我有部nova3,前几天也是充满电莫名关机了,之前电池有鼓包,因为是备用机,平时拆机拍照、挂机用的,就扎眼放气了,也用了小一年有,这次去多多上买了拆机电池,装好正在测试充放电。

网友F:
无线充电后,可以有线正常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充电后,可以有线正常充电吗?

正常,现在就又和正常说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亏电严重了。我有部nova3,前几天也是充满电莫名关机了,之前电池有鼓包,因为是备用机,平时拆机拍 ...

你这个是要换电池的了,我这个机器,电池,可以是不线性,在很低电时可能不准,亏电太多,起不来了,一般很少情况会彻底没电了放一晚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