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星牌MF14型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5-02-24):
拆一个20年前的指针式万用表

指针显示部分

旋转表盘遗憾的是没有10K档位

取掉万用表的后盖

大红袍电阻

线绕精密电阻

精度为正负百分之零点五的高精密电阻

耐压为500V的云母电容

又一个精度为正负百分之零点五的高精密电阻

电池仓附近的线绕电阻

旋转表盘触点特写

标签上为生产员工信息

电池和万用表内部的接线触点

网友:
这块还可以,

网友:
还是老表耐看,做工扎实。

网友:
这表肯定不止20来年

网友:
指针表都大同小异,这表够古老

网友:
MF14就是电工表,没有10K电阻档
老表就是太重了,不方便携带

网友:
10K档要用9V以上的电池。

网友:
老货做工好,耐用。。。。谢谢分享

网友:
早期的,还行!

网友:
表不错 留着吧

网友:
老表,用料不错。

网友:
和我那个型号一样,比我的那个漂亮,我的有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756-1-1.html

网友:
这个用料不错,老表就是扎实

网友:
老表的内部做工像艺术品,就是有点重携带不方便

网友:
用料做工俱佳的老表。

据说mf14是小表中最好的,有个mf40的表也是小巧的体积,类似

网友:
MF14是电工表,还是比较皮实的

网友:
那个线绕精密电阻不错,如果够多,看着真不错,红色那种电阻我有差不多半斤。听大神们说,国产这种电阻几十年后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
里面都是高级货啊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那个开关,应该是镀银的,这么多年过去还是那么漂亮,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