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0w充电头拆解维修:GreatWall CS-RZ007

楼主(2025-02-24):
拆开用放大镜检查发现变压器脚脱焊了,2只脚脱了    ,重焊输出正常

网友:
辣雞充电器,丢了吧,冲坏设备就划不来了

网友:
一看山上的,给我都不敢用

网友:
  没有配重铁  差评

网友:
这种货变压器脱焊或者断脚的还挺多的

网友:
山寨充电头,修了也白修

网友:
输出的参数是怎么搞出40W的功率呢?看起来就是18w

网友:
没写   适用于400W  就不错了

网友:
这做工也太差了吧。

网友:
这个是垃圾玩意,直接丢掉吧,我去捡

网友:
最多10W不能再多了

网友:
手艺不 错,自用充电器还是选靠谱的

网友:
看样子到不了40W

网友:
不值得浪费时间

网友:
是引脚铜箔断了吧?

网友:
似乎变压器比较小,不知道功率足不足

网友:
实际输出电流有多少

网友:
就这小小的变压器,能有10瓦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