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求助大佬请进,非常奇怪,这个金田 U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2-24):
春节前在天猫上买了两个KDATA金田 SLC 8GB U盘,USB 2.0的,闪存是 Intel SLC 颗粒,主控是芯邦CMB2199E,
最近发现从硬盘往U盘拷文件经常有个别文件拷过去以后与原始文件存在差异(用 fc /B 命令进行二进制比较可以看到有部分字节不同),
大概拷十个文件会有一个文件有差异,手工重新再拷一遍有差异的文件就好了,
怀疑是闪存有坏块,但是用 h2testw, urwtest, Check Flash 等工具反复测试结果又都一切正常,查不出任何坏块,
怀疑电脑有病毒把拷过去的文件修改了,换了其他电脑还是一样,在同一台电脑上换了其他U盘拷文件,也都没有这种问题。
U盘是插在一个使用外接电源供电的 USB 3.0 Hub 上接到电脑的,可以排除供电不稳,也试过直接插到电脑的 USB 3.0 口,结果都一样,
另外我每次拔U盘前都是先弹出再拔的,可以排除拔得太快。

我买的这两个U盘都有这种问题。

各位大佬,可能是哪儿的问题?是闪存颗粒有坏块么?还是使用方法有问题?
我打算找卖家客服,但估计很难说清楚,毕竟几款主流测试软件都测不出问题,
实际上这款U盘销量还挺大,看评价也都不错,从来没人反应有这种问题,

先来咱们论坛上求助一下,先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是坏块的问题,重新量产一下试试呢,这个型号主控量产也方便

网友:
h2testw这些检测正常应该没啥问题才对...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B:
你可以使用certutil命令分别校验一下文件hash
certutil -hashfile a.txt SHA1
certutil -hashfile b.txt SHA1
然后如果hash值一致,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坏块的问题,重新量产一下试试呢,这个型号主控量产也方便

已经找卖家客服要来了量产工具,打算试试看,还从来没有量产过U盘,希望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使用certutil命令分别校验一下文件hash
certutil -hashfile a.txt SHA1
certutil -hashfile b.txt SH ...

确定拷过去的文件跟原始文件是不一致了

网友C:
有的闪存坏位,没断电是测不出来的,断电存放一段时间再读取才会表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闪存坏位,没断电是测不出来的,断电存放一段时间再读取才会表现出来 ...

可是为啥用 h2testw 怎么测都测不出问题,我也试过用 h2testw 测完后先不删除测试数据,把 U盘拔下来放半小时,再插上,直接运行 h2testw 的 verify,还是一切正常。

但是往 U盘拷文件,不管拷什么文件,就很容易出错,拷完了拔下来,重新插上,然后二进制比较原始文件和拷过去的文件,经常会发现不一致,确定是拷过去的文件数据错了,原始文件一直都没变。

网友:
是不是格式化的格式有区别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
应该颗粒不太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为啥用 h2testw 怎么测都测不出问题,我也试过用 h2testw 测完后先不删除测试数据,把 U盘拔下来放半 ...

莫非商家量产时用了什么黑科技,专门针对测试工具优化过,记得某些量产工具有过h2t检测的选项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8G的优盘就别太纠结了吧,当然喜欢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 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更新一下进展。
昨天我找商家客服要来了量产工具,试着重新量产了一下,什么参数都没改,都用的缺省值,量产以后发现问题消失了。。。现在拷文件不再出错了,难道真的是闪存有坏块导致的?但为啥 h2testw 测不出来?难道真的是楼上大佬说的商家量产时专门针对测试工具优化过?

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我重新量产以后,发现可用空间反而比原来多了大约2MB(分区类型和格式化参数跟原来完全相同),我理解如果有坏块,重新量产后屏蔽了坏块,可用空间应该比原来小才对啊,也许是我量产时候用的某些参数跟商家用的不一样?总之搞不清商家是怎么量产的,暂时不再纠结了。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理论上有坏块应该是过不去H2的检测的

网友:
这颗粒都停产好多年了,现在出的优盘还在用100%回收的垃圾片,重新量产一下屏蔽坏块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更新一下进展。
昨天我找商家客服要来了量产工具,试着重新量产了一下,什么参数都没 ...

很正常的,你把ECC值设小了,容量还会更小,但是挑出来的块体质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