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索尼FX355随身听磁带仓门弹簧断仓门松垮了,这个弹簧是什么样的安...

楼主(2025-02-24):
磁带仓门弹簧断仓门松垮了,这个弹簧是什么样的,安装是不是要拆掉磁带盒盖

网友A:
啊,都这个年月了还在听磁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都这个年月了还在听磁带啊

96年代相当红火的一款机子,音效相当好的!就门弹簧锈断了丢了很可惜

网友B:
我上上周末刚把随声听换了皮带,这个弹簧怎么说呢,你看下机身上弹簧底下的开槽类似L,一边是带个凸起的,要把弹簧一头挂在那,我也是装了好几次才装服帖,因为被盖子挡着。安装需要先把盒盖拆下来,你现在图片上弹簧上那个勾子,我弹簧上是个Z字形,那是挂在舱盖那个凸起的塑料上的,那里有个孔,不拆下来是挂不上的,然后把弹簧以U这样的方向,圈圈在下放进凹槽去,把盒盖的挂耳复位,再把弹簧那一头压进去挂到位我是拿个小一字螺丝刀捅的,只能估摸大致位置,全凭手感。

网友B:
弹簧大致长这样,另一头是个L形的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上周末刚把随声听换了皮带,这个弹簧怎么说呢,你看下机身上弹簧底下的开槽类似L,一边是带个凸起的, ...

谢谢!已找到了正确的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大致长这样,另一头是个L形的勾

是这样的结构的弹簧,安装位置也很隐蔽!用了别针做了一个,安上去能用就是弹性差还有点松,打算改制一个弹簧

楼主:
原来没想到仓门钩上有个孔因为被锈实了,现在投通了也找到正确的安装位置了,太隐蔽了!谢谢你,弹簧是你发的这个结构!用别针做了一个弹簧,装上正好就是弹性太差门盖有点松,下面准备改一个弹簧装上!

楼主:
已成功修复

网友C:
磁带录放机就剩下回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带录放机就剩下回忆啦

一种怀旧情怀,连磁带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