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恶的资本,把这款强光头灯的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抹去了...

楼主(2025-02-24):
万恶的资本,把这款强光头灯的充电管理芯片型号抹去了,带4位电量显示,强.弱.关三档开关手电功能的芯片。

有请各位有玩过的友友,提供一下此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
那是单片机,没有打丝印很正常的。。。。。。

网友A:
我猜是339,压根就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充满全靠保护板

网友:
上面标的300W应该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339,压根就没有充电管理芯片,充满全靠保护板

网友:
现在这样八爪鱼的芯片被磨丝印的太普遍,不好判断,只能与厂家联系询问。

楼主:
找了几个,都跟电路和功能不符

网友:
打磨,东大国情和绝技,遥遥领先

查资料,有时能找到外围一样或近似的,基本就对了

网友B:
现在的小家电和大家电都不带图纸了,你慢慢猜吧;这种属于技术保密的高科技头灯,内含黑科技,一年不用充电,宣传上这么讲的,反正我是不相信,这都是国人骗国人。

网友C:
我怀疑直给的,你可以顺线找找,有的便宜货充电功能在电源上,手电这边就是就直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直给的,你可以顺线找找,有的便宜货充电功能在电源上,手电这边就是就直接电池 ...

充电时那4个指示灯轮亮的,开灯后那4个灯也是亮(显示电量)的,所以这芯片是三合一的芯片

网友:
看PCB好像不是这个。。。。。。

网友:
ip5306什么型号吧,这个公司很多都是8脚的多功能芯片

你看看是不是,自己对照这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小家电和大家电都不带图纸了,你慢慢猜吧;这种属于技术保密的高科技头灯,内含黑科技,一年不用充电 ...

看油管上有人说”如果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就没人骗中国人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好像近几天有个帖子,很像

网友:
300W,真的亮闪闪。

网友:
你应该把电路画出来,

网友:
电路画出来,看看管脚再查

网友D:
300W
居然敢标这么高
完全刷新了我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W
居然敢标这么高
完全刷新了我的认知

三百大不留是型号,不要搞错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