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教ys9082hc主控2242板怎么跳ce

楼主(2025-02-24):
本来是双贴的,拆了贴一颗n18 8ce,现在ce是ch0和ch2分别4ce,但是开卡不成功,提示通信异常

网友:
看一眼报错信息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主控应该是双通道16ce,看版型是双贴,是免跳线的。。。

楼主:
是不是asm225cm桥的问题,但是我用转接的SATA板也是开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 ...

没找到那里问题,会不会是芯片没植满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上2259xt又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主控应该是双通道16ce,看版型是双贴,是免跳线的。。。

是的,我也觉得应该是不用跳线的,ce分布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asm225cm桥的问题,但是我用转接的SATA板也是开报错

我怀疑是主控有问题了,短接插上开软件能正常识别到,但是退出再进就报错不识别,磁盘管理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