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垃圾桶是方便卫生,可惜是只电老虎,现在改为充电的,这样就不怕了!

楼主(2025-02-24):
原来的是用两节五号电池的,差不多一个月消耗一对电池。这样子的用电量实在受不了,於是盟想到用全新但没用过一次的充电电池改装!

以前买下的4056充电芯片,TYPE-C接口(5V1A)

3.7V1800mAh锂电池,日本电芯(没说什么牌子,什么地方生产,以前是预留给IPHONE第一代手机换的,最后手机换了,电池都没有换,一直扔在一边吃灰去)

由於差不多10年没充电了,测试一下电池还剩下多少的电量,还好也有2V左右(不能从保护板上测量,因为低于3.2V以下电池的电路板会保护,甚至连充电都充不进去)

原电池的保护板(上面的零件只知道是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IC一概不知道)

掰下一个4056充电板

电机加变速箱

外表太脏了(可能是蟑螂的便便)

变速箱内部/1 (生怕拆了不会装回去,所以多拍几张记下怎样安装的)

变速箱内部/2

变速箱内部/3

变速箱内部/4

变速箱内部/5(没想到还有一只还没孵化已死的蟑螂蛋蛋)

整机连接好线路,左边红黑线是原来主板连接到电机上面的。右边是前面主板红黑线用红白线用废旧的网线延长他到背后,电池的红黑线连接到充电板的输出端,主板电源线(红白)直接焊接到电池上(其实可以直接连接到充电板上,但是这样子又多出两条线,不美观)

至於电池就横着放进图片充电板的那个位置,用强力双面胶四边粘牢固

在垃圾桶后面剪开刚好两条线的缺口,引出充电线和充电板上!(为什么不是之前的红黑线,怎么变成了红白色了?)因为之前预留的电线太短了,引出来后发现充电口只能朝上,很不美观,所以找根长一点的重新焊接!现在充电板横着放,充电口就可以横着充电了,再用强力双面胶粘牢固到盒子外面!(不想用万能胶的原因是怕以后坏了,想拆掉充电板也不行,不想粘死,强力双面胶就可以把“他们”分离出来,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以下为充电状态(红灯亮)

用5V2A的手机充电器充电一晚上,第二天已经转为蓝灯,证明已经充满电就可以拔掉充电线装回去垃圾桶里了!

测试后一切正常,垃圾桶继续服役!

网友A:
充电板怎么不放里面,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B:
去年买了一个,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
跟楼上的同感。
外壳上开个孔,装个TypeC母座,这么大的机器,可以买圆孔带螺母拧紧固定的那种,坚固耐用。
还有就是电池容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怎么不放里面,强迫症受不了

放在里面有地方,而且开一个打横的充电孔没有工具确实难搞,就算是弄好了孔,那板子应该是垂直的,那么充电孔就是在上面(你说好看吗?),假如充电孔是后面横插的话,你又该如何固定呢?(背后有点弧形的,不是全平的)引两条线出来接充电板,充电板只有手指甲大小而已,背后没任何零件或引脚凸出来的,用强力双面胶就很容易固定!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充电灯和满电灯引出来,除了接线外还要在某个地方打两个孔,麻烦而且不美观!(垃圾桶本来就有一颗蓝色的指示灯藏在里面,假如再加两盏灯,不就变三盏灯了,更加不美观)

网友C:
这样子不防水,放里面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不防水,放里面好看些

充电板在垃圾桶后面啊,你看看第三张图片,他是前面感应打开的,第二张打开后盖子是往后的,那里有一个凹槽,就算是有水在盖子上面,一旦打开盖子,水或液体之类的就会向下滴或倒,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充电板,而且这垃圾桶是我放在房间扔一些不要的零件,烟灰,纸张等用途,要接触到水的就是茶包而已,但是垃圾口那么大,没可能把茶包都扔到后面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板在垃圾桶后面啊,你看看第三张图片,他是前面感应打开的,第二张打开后盖子是往后的,那里有一个凹 ...

兄台说的对,应用场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了一个,没几天就坏了

我的没坏,但是他经常会给我一个错觉,就是新换的电池刚使用是正常,但是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工作了,拆掉电池测量一下,正常电压啊,后来想想,会不会是电池座的接触电阻太大了,用锉刀挫几下正极装回去又正常了,但是故障经常都是这样,出现问题就要用锉刀挫他几下拆正常工作,所以一气之下直接把他改换可充电的算了,又省时间又省钱!

网友D:
建议做成可插拔电池包,取下电池充电。给整个垃圾桶充电不方便。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了解一下。这个电压低

网友E:
你这个是放在房间有的充电板放外面还行。我家也有一个放WC里用的,我没改充电板,而是直接用14500加占位桶用,还行。WC里湿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做成可插拔电池包,取下电池充电。给整个垃圾桶充电不方便。

不会的啊,垃圾桶和上面感应盖子是可以分离的,看最后的三张图片,红色的就是塑料袋,等垃圾满了(一般两天左右)就可以揭开盖子(黄色的那层就是上盖),整个盖子拿上来包好垃圾把新的塑料袋装回去,然后把上盖盖好就行了,整一个垃圾桶是可以分离的,就算不是改装成充电的,那总也要换电池吧?

网友:
一直开着红外管的原因吧,话说那个不是未孵化,而是幼虫,蟑螂的卵巢是3x5mm的长条,一边锐角一边是钝角有点像长条的钱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放在房间有的充电板放外面还行。我家也有一个放WC里用的,我没改充电板,而是直接用14500加占位桶 ...

14500我也有,那是五号电池规格,但是他是3.7V的锂电池,装一节又空一个位置出来,装两个进去刚好,但是电压达到7.4V,是工作电压的2倍多,你说只放一节又要拿一根线或找一个废旧的五号电池并联在正负极两端短路(也可以说叫跨线),否则两节14500按电池仓塞进去,主板必死无疑!

网友E:
引用 楼主:
14500我也有,那是五号电池规格,但是他是3.7V的锂电池,装一节又空一个位置出来,装两个进去刚 ...

是的,加的占位桶,就是占位用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加的占位桶,就是占位用的电池。

主要是那废手机电池又不知道可以干什么用,里面又不是7号充电电池,否则我可以拆散来用在其他地方,而且这样子接法我可以随时改变思路,例如垃圾桶坏了,我还可以保留电池和充电板移植到其他地方用,假如电池坏掉,我直接把充电板移植到里面去,用废旧手机充电器加充电板,充电板等于是一个降压板供电用,只是要经常插着USB而已,但只要我稍微把USB线延长,线足够唱让我能更换里面的垃圾袋就可以了,再懒的办法是直接把USB的插头给拔掉,弄好再插回去也行,太多用处了!

网友:
这货不是3V电压吗?手机电池或者14500的电池是不是电压高了点?反盖更快了……

网友:
10年没充电了,还有2V左右的电压,电池不错。

网友:
只是个垃圾桶,有什么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