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6AB+NW662双贴,怎么显示128,确实单通道?

楼主(2025-02-24):
搞了好几天了,第一次量产成功后没注意容量,,然后就搞了第二次量产
结果发现是只有60G
我很好奇,为什么芯片精灵都显示128G了,却显示的是单通道,是不是有跳线没有跳对呀?
反复搞了好几次量产,都是60GB,
有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 地方出问题了!
量产图是最后一次的设置.

网友A:
你不要按BIN模式,换一个模式试试

网友:
看图片上,坏块有点多啊

网友:
二楼的方法 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按BIN模式,换一个模式试试

膜拜,已经成功量产生,128G,这次没有选低格,选的是高格,所以一两分钟就完成了量产。
不知道,在量产时,高格和低格的选择,对结果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拜,已经成功量产生,128G,这次没有选低格,选的是高格,所以一两分钟就完成了量产。
不知道,在量产 ...

高级格式化坏块筛选没低级格式化那么干净

网友B:
这颗粒就不适合上3268了,上低格能力强的主控勉强还能续命一段时间。颗粒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就不适合上3268了,上低格能力强的主控勉强还能续命一段时间。颗粒寿命到了 ...

求教怎么看颗粒寿命呀?换了工具量产完,显示只有55个坏块。
然后我换了好多颗粒,都是双贴,用这个量产工具,普遍是32G的要3千多秒,64G的要7千多秒,128G的要1万3千多秒
还不用不同版本的量产工具,同一个芯片,为什么量产完显示 的坏块数量不同。
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版本的,量产后显示55坏块,然后无论在别其他版本量产几次,显示的坏块是多少,例如80个,20个什么的,
再返回来重新用它量产,坏块数量仍然同他上次量产结果一样,仍然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