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笔记本电池解锁实践(失败案例)

楼主(2025-02-24):
硬件:网上买的EV2400,65元
电池:thinkpad老款外置电池,三洋电池+BQ8030芯片

软件:网上找的be2works,地址magnet:?xt=urn:btih:E9F5203BC63D0CBA8372AFA87CDE85AFF5CD72E4

thinkpad电池针脚插口定义,按照正左负右放置,12口是正级,34口是通信针,5口不知道,67口是负极。

如果其他情况,坛子里看到大神介绍经验,用万用表接7口,然后用二极管档在3-5口里找有阻值的接口。

我接法是,GND接7口,SMBD接4口,SMBC接3口

接完后,可以读取电池信息,重置完芯片后,可以两脚测到电压。但也仅限于此了,接电脑后仍然无法通电。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所以老实去买一个省心...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搞个5串外挂插适配插孔是不是也可,也算另辟蹊径

网友A:
等你的解决思路

网友:
方法不对,努力白费,顺道搬点东西给你看下,是你自己的问题。
解锁电池关键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的解决思路

放弃了,买了一个三方的,45块。不得不说三方电池做工是在是渣渣。
拆开看了一下,都担心会不会用着用着就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弃了,买了一个三方的,45块。不得不说三方电池做工是在是渣渣。
拆开看了一下,都担心会不会用着用着 ...

厂家给电池加密,恰恰是为了杜绝第三方不靠谱电池的风险
然后大家破解又回去了

其实用好的电芯成本不会低

网友:
还是锁着的?

网友:
我直接用三并五串工具电池包转DC口给笔记本电脑用。。。。也不是不行

网友:
估计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这个适用所有的笔记本电池吗?成功概率有多大?

网友(2025-03-28):
我的电池和你的一样bq8030芯片,我昨天解锁正常,首先你解锁完之后你要对电池先充电,如果不通电你要看一下里面的保险是不是烧断了?如果保险烧断了可以飞线跳过去,我就这么搞的

网友B:
thinkpad 的电池饿死了 能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的电池饿死了 能激活?

可以的,我的就是X200的

网友:
厂家对电池加密的意义的哪,我才换的戴尔笔记本用的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