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有试过IS903双贴0DDL颗粒的朋友么?

楼主(2025-02-24):
有张NGFF的SSD,CV1-8B256,两颗0DDL颗粒,写入不算多,256G的SSD现在没啥用处了,但是256GB的优盘还是不错的,想把两颗0DDL颗粒贴到IS903上,有试过的朋友吗?

网友A:
哪有人把2246EN主控板子的颗粒拆了上到IS903上……

建议买个NGFF转USB的盒子,轻便好用速度还贼快,关键4K比IS903炸裂几十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人把2246EN主控板子的颗粒拆了上到IS903上……

建议买个NGFF转USB的盒子,轻便好用速度还贼快,关键4K ...

我有2280盒子,也有2230的盒子,2230的盒子加上2230盘还没有2280硬盘长。

网友B:
比G2大一点,我都嫌大。
所以我习惯用普通U盘,不习惯用固态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G2大一点,我都嫌大。
所以我习惯用普通U盘,不习惯用固态U盘。

嗯,2230的固态优盘已经是尺寸最小的了。

网友:
小盘的尴尬

网友B:
对,即使2230尺寸的,算上外壳,还是比G2大。

所以如果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可以用sm2320双贴。

其实,我对3280双贴的速度已经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即使2230尺寸的,算上外壳,还是比G2大。

所以如果对速度有很高的要求,可以用sm2320双贴。

我现在有点犹豫了,因为U盘再怎么折腾,都没有TF卡+2.0的读卡器尺寸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点犹豫了,因为U盘再怎么折腾,都没有TF卡+2.0的读卡器尺寸小

那玩意能用吗?你复制个电影,半个小时。。。
时间成本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能用吗?你复制个电影,半个小时。。。
时间成本耗不起。

好点的大容量TF卡,连续写入都有100MB/s以上。半个小时能写180GB。

网友:
贴46XT吧,搞个G2版型的。

网友:
903大容量比较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2280盒子,也有2230的盒子,2230的盒子加上2230盘还没有2280硬盘长。

你可别嫌体积大,建兴CV1-8B256光一个主控优势就强过IS903不少,两者功耗和发热几乎一样,但是性能差了好几倍,可靠性和颗粒寿命也差了好几倍,我之前就犯傻这么干过,现在能放SSD主控就不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别嫌体积大,建兴CV1-8B256光一个主控优势就强过IS903不少,两者功耗和发热几乎一样,但是性能差了好 ...

这个CV1-8B256还不错,我决定留着了。
自己做优盘,体积再怎么小都不可能比闪迪酷豆三星FIT+这种小。最终买了个256GB的闪迪酷豆CZ430和128gB的三星FIT+,据说三星FIT+是SM3280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别嫌体积大,建兴CV1-8B256光一个主控优势就强过IS903不少,两者功耗和发热几乎一样,但是性能差了好 ...

不过说实话,现在SATA协议 2280外形的小容量硬盘真没啥用处了,要是2242 2230这种外形还能接盒子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CV1-8B256还不错,我决定留着了。
自己做优盘,体积再怎么小都不可能比闪迪酷豆三星FIT+这种小。最终 ...

TLC就是拿命刷也不会超过MLC寿命的,何况这还是东芝的老颗粒

而且你这个强迫症最后会演变成功能强迫症,比如写保护、加密分区、多接口等等,所以我当初选择直接用笑着无奈的写保护透明U盘了,然后配合一个2280的移动硬盘,目前吊打所有平台启动相关任何疑难杂症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说实话,现在SATA协议 2280外形的小容量硬盘真没啥用处了,要是2242 2230这种外形还能接盒子用一下。 ...

小如2230也干不过那些商业U盘的,再往小了去就是黑胶盘,那个可以做到USB头那么小,可是意义不大,毕竟维修可能性极低而且翻车可能性极高,但是如果NVME盘配合盒子又要考虑到发热跟供电,还是按照自己需求去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就是拿命刷也不会超过MLC寿命的,何况这还是东芝的老颗粒

而且你这个强迫症最后会演变成功能强迫症, ...

商业优盘终究也是优盘,干不过SSD方案的固态优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就是拿命刷也不会超过MLC寿命的,何况这还是东芝的老颗粒

而且你这个强迫症最后会演变成功能强迫症, ...
我对写保护,加密分区,多接口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是USB开发者,用Cortex-M芯片做了16MB的优盘,用来给一些设备升级固件,用着很不错。
我现在主力盘是2230的SN740加盒子,有两个都是512GB,一个A口的一个C口的,C口的体积小一点,但是A口的平时用着更方便。
IS903我贴过一个32G一个64G的了,速度还行,加上金属外壳散热也没啥问题,体积还是大了,和CZ43那个体积完全没法比。自己做优盘光闪存颗粒就和CZ43差不多大了。
CZ43用着其实挺好的,我有32G和64G的。准备补充一个128G和一个256G的迷你优盘。三星FIT+方案就是SM3280加三星自己的闪存,直接封装到一起了,这个是普通用户完全做不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写保护,加密分区,多接口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是USB开发者,用Cortex-M芯片做了16MB的优盘,用来给一些 ...

果然各有不同,我现在已经开始回退到2.5移动硬盘盒装SSD的地步了,体积啥的太浮云,功能健全才是王道,关键是组合的哪里坏了能自己换,性能寿命散热全能兼顾,爽